小手电怎么不亮了?KLARUS Mi02

楼主(2022-03-13):
电感坏了刚到给换上了还是不亮,图5电池按下测了边上的是有电压的我怕负极接触不良了点了点锡试试还是不行,跳过桶身直接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A:
尾按的?尾部开关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按的?尾部开关确定没问题?

不是尾按没有开关,头部螺纹拧紧开松是关,拧紧往下灯板负极触片接触桶身那一圈

网友B:
不是螺纹氧化铝
就是尾部弹簧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螺纹氧化铝
就是尾部弹簧生锈了

等下找砂纸擦擦看,弹簧没有锈的头部螺纹也不是接触面啊,负极接触的是灯板两侧和图5竹签外的一圈桶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下找砂纸擦擦看,弹簧没有锈的头部螺纹也不是接触面啊,负极接触的是灯板两侧和图5竹签外的一圈桶身 ...

看端面导电还是螺纹导电,端面的话可能磨损严重导致接触面不够,只能同尺寸铜环加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端面导电还是螺纹导电,端面的话可能磨损严重导致接触面不够,只能同尺寸铜环加长了 ...

端面的,应该没什么磨损吧用的不是很多,弄个铜丝垫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面的,应该没什么磨损吧用的不是很多,弄个铜丝垫下试试

反正到处量量电阻咯

网友:
看起来是筒身和灯头的电路板接触不上,是不是筒身上面缺少了一个弹簧圈,可以用钢丝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