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谁说下冷焊机,自己不会电气焊,有人说冷焊机傻瓜操作

楼主(2022-03-13):
最近心思弄个冷焊机,自己不会电气焊,有人说冷焊机傻瓜操作,就心动了,原来有需要一直找别人干活,去问了下大约1500-2500-5000三个档次,不知道什么区别,另外看又说氩弧焊机加个控制板就可以当冷焊机用,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网友:
如果会氩弧焊,就会用冷焊机,主要是调整参数,效率没有一般的氩弧焊高。

网友A:
冷焊机也是要用氩气的,焊2毫米以下的薄板,用冷焊机效果好,但是焊缝不能太大,如果焊缝太大,推荐用氩弧焊或者气保焊,不要相信那种氩弧焊加个控制板改装的,你要焊什么东西要说明一下,不然别人怎么给你推荐呢,其实电焊也不是特别难,有师傅教的话,很快就学会,没师傅教就上百度自学,也是很好学的,我当初学氩弧焊时也是自学的,两天就学会了,虽然最后焊的也不咋滴,但是一般自己家焊点东西够了

网友:
先了解一下你们那里换氩气方便吗?需要手续吗?个人给换吗?

楼主:
气的问题好说,公司有氩弧焊的,主要是我不会,每次干活都是找人,还要看别人的空,主要是上几天找人弄点不锈钢活一家人没空,这不说冷焊机傻瓜式操作,自己心动了,然后大体问了下价格又差距这么大,主要是自己啥也不懂

网友:
电焊最简单   氩弧焊我不会 没玩过   冷焊机就是个骗局吧

网友B:
换氩气是个麻烦事,焊机最少要1000多、如果偶尔焊一下就不划算啊、普通200来元的小电焊机加不锈钢焊条也可以焊啊、只是焊点不美观些。

网友:
关键是材料总类,和厚度,没有这些参数,鬼知道应该拿啥焊

网友:
这个焊好也要经验的,不同板材,厚度之间参数不一样,应该是焊薄件比较好用,比一般亚焊容易上手吧

网友:
学习一下,听说能焊接铝材,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氩气是个麻烦事,焊机最少要1000多、如果偶尔焊一下就不划算啊、普通200来元的小电焊机加不锈钢焊条也可 ...

问题是不会电气焊,记忆中动了一次,焊条沾的啪啪的,不过后来伙计说不能直着点,开始斜着点,别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也是要用氩气的,焊2毫米以下的薄板,用冷焊机效果好,但是焊缝不能太大,如果焊缝太大,推荐用氩弧 ...

想自己焊个门锁  用普通的电焊机   大概要学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