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手机喇叭里面的这个粉末是起啥作用的。

楼主(2022-03-13):
发现现在的很多手机喇叭里面都有这个黄色粉末。

大概有一半的容量。

倒完后对音色没啥改变。
但是后面的孔必须密封,不然声音就不太好听。

网友:
倒了没影响为什么要装进去呢?是不是装手机上的时候提供减震消高音作用。就像平板喇叭音色太干,上面粘点毛茸茸。

网友:
完全没看出哪里有粉,画个侮辱我的红圈好吗?

网友:
还有这东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黄色的地方是粉末?

网友A:
音腔中填充“BASS粉”材料,可通过声波反射叠加增强低音频段,同时达到虚拟扩容、增大音量的效果,避免纯软件算法"PS"的低音增强带来的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腔中填充“BASS粉”材料,可通过声波反射叠加增强低音频段,同时达到虚拟扩容、增大音量的效果,避免纯软 ...

不懂瞎问问,这东西有理论依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腔中填充“BASS粉”材料,可通过声波反射叠加增强低音频段,同时达到虚拟扩容、增大音量的效果,避免纯软 ...

opporeno3pro配备了两个超线性扬声器,下扬声器振幅为 0.4 ,上扬声器振幅达到 0.45 ,其中下扬声器音腔内全部填充 bass 材料,等效1.0CC超大音腔。实际感受就会明白,其带来的立体声效果是听筒辅助出声无法媲美的,有着更强低音效果的同时,配合杜比全景声加持,仿佛身临其境。

在手机的拆解过程中,博主通过暴力拆解扬声器后发现里面竟装着占音腔体积40%的BASS粉,这种粉末填充入扬声器后会扩大扬声器的音腔,使得扬声器的声音更为洪亮。有些旗舰手机的扬声器里也会填充有BASS粉,一般占音腔体积的25%左右,而Reno3 Pro竟是40%,使得该机在有限的空间内,依然保持高水准的扬声器音效表现。

网友:
看不出啥作用

网友:
标题搞的不伦不类的,你这是让人去猜题的吗?

网友(2022-12-20):
你知道这喇叭怎么拆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