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威克士WX382/H3锂电锤调速开关

楼主(2022-03-13):
打承重墙把开关给烧了好像  间歇性抽风  海鲜市场买的便宜开关  和原装的不太一样说是要改装 老板给剪了个触点    少了根线的关系单独在开关输出为止加了两条线 和前面的小灯直接
基本都一样拆下来焊接好就行   原先输出位置多出的细红线 直接并到输入正极 (到这里接上电池小灯会常亮)   把等灯线剪了单独接好就可以用了   目前正常

网友:
如果手开关没单独小灯接口,我是在电机后面两个电极接整流桥(这样电机反转后,经过整流输出也是有正负流向,适合发光二极管),再输出到小灯上串联个5到10k的小电阻限流。

我在小电钻上试过,电锤没有,所以没法应用求证

网友:
这一款我也有,续航太差了,家用钻几个孔就没电了,

网友:
只能打10以下的孔,砖墙瓷砖打个小孔还凑合,但是现在三角钻打小孔也很好用

网友:
好象也是28元吧,打一次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