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该怎么改啊?心情一热买了个指纹模块想加到单元门禁上去

楼主(2022-03-13):
心情一热买了个指纹模块想加到单元门禁上去,把原来的钥匙

楼主:
我写的那么多字咋都没有了啊。重新写吧。
想给单元门升级一下,现在到门禁是按键对讲家里按开锁楼下门就开了,另外有个钥匙孔,可以拿钥匙开门。
买了个指纹机想加装上去,这样就有NFC刷卡,指纹和密码了,也不影响原来的开锁方式,想象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指纹机测试一切正常,搭了电路连了电压表,电流表,摩托车灯泡测试一切正常,现场装机出现问题了,请教大佬们给分析一下。
1,图一是门禁里面的控制触点,从下到上1234,12是电源的正负极,34接到电磁锁上。234对1的电压都是12V,蜂鸣档测试234是通的。
指纹机电源接12开机,键盘灯亮起,用万用表电流的连接14,电磁锁咔哒一声开门,持续连接指纹机键盘灯满满变暗并彻底关机,松开14链接立即恢复。
2第二张是卖家开始给的接线图,电源接线进锁,负极进继电器中间极从常开出来后进锁,结果是电源正极一进锁就开锁了,没有控制。
3卖家又给一张,电源进继电器中间,从黄线出来后接开锁4号螺丝触点,现场情况跟用万用表短路一样,解锁后指纹机灯光10秒内满满变暗知道关机,手动断开黄线和4号,立马恢复,在接上也正常,就是一旦解锁后就还是老样子,慢慢灯管变暗直到关机。
4主板全貌,上次安装时想法是把开锁信号接到10户中的任意一路开锁信号上,可惜10根线怎么接都不灵,指纹机的蓝色线是开锁信号,接到10个分户线里面任意一根没反应。物业电工不会,我更不会,说是这个锁太老,只有最初装门的人会修,但是已经失联,小区12年了。
5卖家怀疑是电源冲突,让我单独接一路供电试试,明显做不到啊。我怀疑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分离不彻底,但是拿回家接电压表电流被测试都是指针摆动一秒,貌似是正常的。现在也是一脸懵逼。
6大佬们给看看这到底是啥毛病。为啥会是这个鬼样子呢,在继电器接线位置接一个5脚继电器来控制一路12V去4号触点的话有没有可行性?要是真的如卖家所言电源冲突的话这个思路貌似也没啥用啊。

网友A:
单模块上要接单片机上    也可以买加继电器的  12v   有些闭锁有常开常闭的  门禁锁还要12v触发才开门  我在某鱼买了 指纹门禁 在等到货

网友B:
请把指纹机的主机及线路定义图发出来才容易判断,如果指纹机的控制输出也是用继电器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模块上要接单片机上    也可以买加继电器的  12v   有些闭锁有常开常闭的  门禁锁还要12v触发才开门  我 ...

大佬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指纹机的主机及线路定义图发出来才容易判断,如果指纹机的控制输出也是用继电器就简单了。 ...

指纹机这个图卖家说不灵,要按他发的图才行,因为各个门锁都不一样。

网友B:
还有一样想问清楚,原机的3-4接线脚是直接连到电控锁吗?电控锁是不是只有两条连线的电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样想问清楚,原机的3-4接线脚是直接连到电控锁吗?电控锁是不是只有两条连线的电磁锁? ...

34是连到电磁锁的两条线。蜂鸣档测过了。
门禁自身接受来自家里的开锁信号正常控制电磁锁,开锁瞬间可以测到34里面的4脚有正电压,因为数字表反应慢,具体数字不准。
现在问题是通过指纹机过来的这一路12V电给4号可以开锁,但是开锁后造成指纹机慢慢关机,必须手动断开才会恢复正常。

网友:
想太多了,直接控制锁头不就行了

网友C:
看门禁的电路板,12接电锁,3是负极 4是+12v,与你描述不符;原门禁的电锁控制要确认是负极直通控制12v,还是12v常通控制负极哪种方式;才能知道指纹的三线接口的接法。 大概率你的电锁是负极直通、控制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禁的电路板,12接电锁,3是负极 4是+12v,与你描述不符;原门禁的电锁控制要确认是负极直通控制12v,还 ...

大哥描述相符,我从下往上数的,12下面印着:+12V-。34下面印着:电锁。
直接测试用万用表电流档红线接1,黑线接4,碰一下就解锁了。一直碰着就掉电关机了,(关机是把12点连着指纹机电源上,指纹机面板灯光暗下来直到熄灭这么看出来的),断开后指纹机恢复面板灯亮起。
用指纹机的继电器把12V从继电器com进去从黄线出来接4号,接上正常,扫码开锁后解锁一下,然后也是灯光暗下来直到关机,跟直接连接14的效果一样,断不开。看着像继电器没断开造成的,但是在家搭电路测试继电器通断正常。
用红接1,黑线接3也能开锁,但是会持续卡达卡达的解锁,指纹机面板也跟着闪烁闪烁。

楼主:
昨天测试除了12V+,其余三个都是通的,用蜂鸣档测试的。
如果是你说的负极直通应该怎么接线呢?我先试试再说。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那个说明书不知道哪个小学生写的啊,楞是没看明白左边的图和右边文字的对应关系。
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个开门的按钮按一下开门,然后指纹解锁也能开门,可能都是通过绿色信号线控制门禁?

网友:
你单元门是什么锁?电控锁的话,你的模块的输出线按照正负直接接到锁上就行,如果单元门是电磁锁,必须和原来门禁的接锁的线串起来才行,不能直接接到锁上。(门禁模块输出到锁很多是需要串接12v电源的,看看你的是哪种?)

网友:
1234四根线都撤掉,注意12两根线别短路,万用表蜂鸣档量一下34与1、34与2都是什么情况。14短接电锁会开但指纹会关机,量一下14短接时,12之间的电压。

网友:
蜂鸣档测试234是通的,不应该这样测,34通是因为电锁的线圈阻值小,把34的线撤掉再测,应该23通,24不通。如果是23通,24不通,com接12v no接4,接法应该是正确的。问题可能出现在门禁电源带载能力差,电锁动作时会拉低12v,门禁的电压工作范围较大,不出问题。而指纹的电压工作范围较小,可能低到一定程度会假死,而12v的继电器释放电压通常在3v一下,有些甚至低到1.2v,也就解释了一旦动作了,就释放不了的情形。最好把锁、指纹也都拍个图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单元门用的是电磁锁,那么34一直要通电,开门时断开。这种锁结合你所描述的开门时4上会有正电,那么3接的应是12v ,4受门禁板继电器控制接地,这时短接14,电磁锁会短路、开门,但也会造成门禁电源短路保护或电压拉低(看用的哪种电源),指纹关机。 但这种与你前面所说的234与1有12v又不相符,可能性基本排除。

网友:
指纹要配合控制器才能给锁通断电信号

网友:
一些门禁会配有一个按键接口端,用来接86型出口开关,从这个端口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单元门用的是电磁锁,那么34一直要通电,开门时断开。这种锁结合你所描述的开门时4上会有正 ...

常感谢大佬们的悉心教导,这几天真是无心再看这个破锁,备受打击,心情平负后又在家里搭电路重现故障。大概情况如下。
开始没有怀疑的门禁电源负债的问题,我在家前面搭的时候用的14V3A笔记本电源,用摩托车大灯做负载模拟电磁铁。电源接入指纹机正常启动指纹机,从电源正接一根线进com从No出来接电流表接电压表接大灯出来接电源负极,指纹机正常工作,正常解锁。
然后用USB5V升压12V电源板接上面电路就出现跟在楼下实操一样的现象,解锁后指纹机里面的继电器咔哒咔哒轻响,电压3V,电流冲到1.2A后回落,灯泡灯丝微亮,指纹机关机。断开后立马恢复正常。
经过我这木头脑瓜子翻来覆去的苦思冥想忠于想明白了,当我把指纹机继电器这路线接通之后不就等于把电源的正负极短接到一起了么?电源短路支撑不住不就渐渐没电指纹机关机了么。楼下的门禁电源我看了下是12V1.3A的ups,写着不可倒置那里面铅酸电池没跑了。
然后我就想怎么才能把12V电源分割成不相干的两路,想去淘宝买个隔离dcdc这种模块试试,不过疫情封锁买回来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然后我就用5V升12V的板子给指纹机供电,用指纹机的继电器控制笔记本14V电源给摩托车灯泡供电。这样就是两路互补想干的电源了,测试正常,解锁灯泡亮起,1秒后熄灭指纹机不关机。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最早用14V给电路模拟的时候为什么也是等于电源短路了但是整个搭起来的确没事呢,莫非笔记本电源不怕短路?
现在手头材料也就二极管啥的,还有一块5V升压板,想想能不能搞一路隔离电源出来呢。四个二极管能不能想交流整直流那样隔离出一路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