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透明的面包板和好用的彩色连接跳线,直径很般配

楼主(2022-03-13):
如此贴心的小东西,还很便宜,这就是小时候的梦想,铁片青蛙啊。

网友:
我以前见过父亲带过来白颜色面包板,可惜自己要找旧导线。九几年小时候梦想是无刷电机,零几年航模用的好贵买不起,无意中发现废品站扔的电脑风扇也是无刷,可惜有感无刷,没霍尔不动,到现在无感无刷驱动还是偏贵。

楼主:
前后左右都可以拼接。
有个英文规格书。

网友:
要是有空研究 有便宜的航模无刷电机几块钱上次看是6元一个  大通货电调20元,要是有空研究也有那种没资料的电调板子 几块钱一个。

楼主:
缺点是导线偏软,用力压会变形。比较细。

网友:
内部连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