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路由TC7001 拆机多图

楼主(2022-03-13):
CPU RTL8198D  (没查到频率多大 好像是单核)
2.4G RLT8192F
5G。RTL8832
flash: (128m)
DDR:(未知)

拆屏蔽罩 塑料都有点糊了

插电 配网完成。手摸螃蟹CPU 温度在70-80左右的温度。这个只有一个屏蔽盖子。要正常使用 需要上散热贴 配风扇。。
可玩性不行。cpu 参数pdf都找不到 了 固件就不用想了。
没看到RTL8198d pdf 所以不知道 DDR 是多少。估计64-128m

网友:
怎么还有烤变色的痕迹

网友A:
菊花被制裁后芯片都开始用第三方的了...

网友:
可怕,这么水了吗

网友B:
华为的主板设计让电容信号党情何以堪

网友:
我可以说一句。工业垃圾吗

网友:
华为家用路由比水星还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主板设计让电容信号党情何以堪

信号是个玄学,大佬可以为所欲为

网友:
tp喜欢偷1-2给电容,都有人bb,,这个好一个不设计了,就靠那几个纳法级别的贴片,,,,,,你敢把这卖到欧美去??,,所有企业都可以坑国人,你不行,因为你就是打着这个旗号的,,你让所有企业都背着买了就不爱XX的锅

网友:
徒手摸70-80度,厉害厉害,

网友:
那些电源贴片电容可不是nF级的哦,少说22uF一个。不比固态的差。

网友:
这个路由器热的惊人,夏天不好过

网友C:
缩得连网变都没了。。2.4G有功放 5G没功放。。屏蔽罩也没有。。。散热片也没有。。。说实话TP的WIFI6机器 用料都比这个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得连网变都没了。。2.4G有功放 5G没功放。。屏蔽罩也没有。。。散热片也没有。。。说实话TP的WIFI6机器  ...

2.4G没屏蔽罩而已。mcu 和5G有屏蔽罩的

网友D:
网口那里怎么会有高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口那里怎么会有高温呢

忘了贴高温保护胶。 热风枪 410度吹mcu 屏蔽罩 热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菊花被制裁后芯片都开始用第三方的了...

反过来讲.也可以说是自主研发都是骗局.一制裁就现原形.........

网友:
螃蟹的芯片没有第三方刷机包。

网友:
这个应该是O的吧

网友:
真的很好奇居然没有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