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ST510,用SM2258XT_Q0816A开卡成功,写入正常,读取失败

楼主(2022-03-13):
联想ST510,用SM2258XT_Q0816A开卡成功,写入正常,读取失败。往里边拷贝一个文件能到300/mb,拷出没有速度,然后就卡死。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一个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主板我看咋和我山寨的一样,前几天拆了个杂牌的,主板和你的一样,也量产了好多遍,我看设置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指定了容量

网友:
pretest 用1,试试看

网友:
估计坏块过多,或者漏电过快,跑一下rdt看看。

网友:
这种闪存,建议跑RDT 再开卡

网友:
开卡成功识别之后建议用DiskGenius格式化一次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我看咋和我山寨的一样,前几天拆了个杂牌的,主板和你的一样,也量产了好多遍,我看设置和我的差不多 ...

一样的,我用Q0816A开卡成功了,只是没有读取。有时候有读取速度特别快,但是只能读一次,再次读取就卡死。

楼主:
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拷出低于4G大小的文件没事。分区格式确定是NTF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我看咋和我山寨的一样,前几天拆了个杂牌的,主板和你的一样,也量产了好多遍,我看设置和我的差不多 ...

颗粒不一样,楼主的B16A,你这个应该是L06B_B0KB,我之前用的这个S0909开卡成功。建议先跑RDT。

网友:
这种一看就假标的片子 不跑RDT敢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一样,楼主的B16A,你这个应该是L06B_B0KB,我之前用的这个S0909开卡成功。建议先跑RDT。
...

上传一下云盘啊,没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一样,楼主的B16A,你这个应该是L06B_B0KB,我之前用的这个S0909开卡成功。建议先跑RDT。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一样,楼主的B16A,你这个应该是L06B_B0KB,我之前用的这个S0909开卡成功。建议先跑RDT。
...

不行,我试了下开不了

网友:
玩的是折腾时间,如果自己用,这种黑主控板用料差,丝印也没有,做工差,不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试了下开不了

这是给你楼上那个L06B_B0KB的,你B16A的颗粒不一样当然开不了。

网友(2022-06-26):
相同的联想ST510  120G固态硬盘,慧荣2258XT,英特尔3贴;开卡成功,工具设置在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