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百米1和百米2 有啥区别?

楼主(2022-03-13):
为什么都是刷百米2 的 没有百米1的帖子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百米1数量太少了,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米1数量太少了,不好买

哦~这样的  我看某鱼卖的1 只能刷波讯低级版本~ 以为硬件不一样~好像也不能直刷~

网友B:
用编程器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刷机

嗯~闪存不好拆 不搞了 也没固件

网友C:
淘宝百米刷好的只要50元,亲测不太好用,固件兼容有问题断电会自动恢复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百米刷好的只要50元,亲测不太好用,固件兼容有问题断电会自动恢复初始化 ...

主要百米便宜吧 我之前买过水星那一公里的网桥还200呢 那个效果太垃圾了~ 时间长了掉速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