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绿田格鲁特GROOT-G4SE 1200W洗车机

楼主(2022-03-13):
朋友送的,基本没怎么用,吃灰一年。主要拆了要泵头,准备自己组装锂电池洗车机。单买泵头要140左右,建议大家买交流洗车机拆,还附带水管水枪等等。关注一段时间洗车机,现在普遍没以前那么低的价位了,钱毛了,大宗商品涨价了。先上图,再来说

楼主:
继续,内部的,后面再说明

楼主:
原来以为这些泵是铅锌合金的,拆开才知道是铝合金的,而且做的十分精致。连接插头太坑了,防脱的,翘了很久才弄下来。各种零件很规律,都是有品牌的。串激电机声音大,弄下来换无刷直流电机。准备把泵上面的大齿轮和轴承弄下来,用连轴器直连电机,这样法兰简单些,准备网上cnc 铝合金。如果继续采用齿轮驱动,可能要把原来的法兰寄送给厂家cnc ,才行。各种抠孔需要十分精准。采用齿轮驱动还有个优势,可以放进原来的防水壳,以及外壳。直连后多半和壳有干涉,要放弃原壳。这个问题再想下吧。

楼主:
整体是非常新的,不知道怎么放上来的图片变的这么暗淡无光。这个泵有点坑,进出水口都是专用塑料件,用钢丝卡扣,没有螺纹口。可能各厂家都这样的吧,各种挖坑。

楼主:
感觉70b压力足够的,后座力强。泵体承受1200W没问题,推断1400W也是这个泵。准备改500W左右电机,相当于轻载使用,对各种密封件友好一点。

网友A:
这洗车机和亿力的一样都是通用件 有刷串激电机  而且还是铝线圈 很容易烧换向器  很多做二手车的喜欢买  一直用到完全不动才想起来拿过来修 一般都是晚期了(碳刷消耗殆尽 换向器烧毁翘起)

这个机子厂家也只是建议工作10分钟要休息30分钟  二手车那种 你懂得  使劲用

改直流无刷 期待成果 最好是自己开发一个那个转接的齿轮箱铝合金件  这样就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B:
改的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直接买个感应电机的

网友C:
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拆了壳就不拆了,也想做个无刷的,等大佬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洗车机和亿力的一样都是通用件 有刷串激电机  而且还是铝线圈 很容易烧换向器  很多做二手车的喜欢买  一 ...

有人这样弄了,铝合金法兰大概70左右,但是开孔尺寸必须要用航模电机,我不太想用那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直接买个感应电机的,

法兰连轴器电机电调,200左右能搞好。如果用齿轮,不是钱的问题了,很难匹配尺寸。电池有现成的,该品牌500w锂电池机器要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拆了壳就不拆了,也想做个无刷的,等大佬出。

网上多的是人做啊,看他们做12泵的大概要500元,14泵要800,除开电池。我对压力没什么要求,500w足够了。只用买电机电调

网友D:
自己用打草机电机做的,72V1200瓦,10兆帕。

网友E:
直接用就行了,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车,到最后不是外面洗,就是懒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打草机电机做的,72V1200瓦,10兆帕。

高手啊,法兰怎么连接的呀,应该是直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就行了,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车,到最后不是外面洗,就是懒得洗 ...

洗洗很治愈的,特别是pa,现在人压力都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法兰怎么连接的呀,应该是直驱的吧

直接驱动,为此我买了一个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洗很治愈的,特别是pa,现在人压力都大

没患懒癌,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驱动,为此我买了一个车床

连轴器,各种法兰网上多的是啊,10元就行,朋友好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打草机电机做的,72V1200瓦,10兆帕。

72的压力太高了,我还是做点低压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轴器,各种法兰网上多的是啊,10元就行,朋友好拼啊

做好了,出个教程吧,看着你的来改,我现在接到电了,不想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