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V/12A架式开关电源

楼主(2022-03-14):
不知道什么地方用的

楼主:
不咋地,留着拆件

网友A:
用脚设计的散热方式

网友:
能用,但不是好电源

网友:
光纤收发器架上面的电源,质量非常不好,应该是网上的产品,我之前用过几个

网友:
好简洁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脚设计的散热方式

机壳散热,几十瓦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板很整洁

网友:
至少变压器个头挺大

网友B:
我知道,这是光纤收发器机架电源,共有两个,我也拆过,奇怪的是,我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拆下的电源(电源无输出了),然后拿到家通电就炸了,为什么在机架上没炸呢?

网友:
里面做工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是光纤收发器机架电源,共有两个,我也拆过,奇怪的是,我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拆下的电源(电源无输 ...

带防拆功能?谁拆就炸谁?

网友:
散热还真是用脚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是光纤收发器机架电源,共有两个,我也拆过,奇怪的是,我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拆下的电源(电源无输 ...

谁拆炸谁

网友:
这风扇吹了个寂寞啊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外壳改个焊台?

网友:
怀孕的不少

网友:
山寨货直视感!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