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WIFI经常断网

楼主(2022-03-14):
当今社会离开网络寸步难行,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网络就跟没有粮食一样。手机、手表、自行车甚至是垃圾桶都需要联网,就别说电脑了。

我有台笔记本,是老爸淘汰给我的,9年前的产品。刚开机时能顺利连接WIFI,但过了一段时间(时间不固定,半个小时~4、5个小时),网络就自动断开了,然后死活也连不上,重新输密码也没用。

尝试重新联网,系统提示无法连接到这个网络:

重装网卡驱动压根没用,系统显示网卡驱动是正常的:

就连重装系统也没用,win7,win10,win11系统下都有这个毛病,换了几十个WIFI都一个德行。绝对不是信号不好,手机联网是正常的,信号满格。

网友A:
“软件问题能够通过重装解决的” 以及 “硬件问题能够通过重新插拔或更换零件解决的” 都不是事。
既然重装无效,估计和硬件有关了。wifi 这个有些玄学,曾经遇到更换网卡好了,但是换下来的网卡在别的机器也能用。

笔记本一般来说先刷BIOS到最新(如果厂商网站提供的话)。

刷了还不行就换网卡,无外乎两种,mini-PCIE  m.2 主要区别就是一颗在中间还是两颗螺丝在两边,mini-PCIE尺寸有半高全高两种,m.2通常就一种尺寸)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6&wfr=spider&for=pc   更早还有大块头的 mini-PCI ,估计现在能用的机器都死光了。先买一个几块钱的150M试一试,能稳定的话说明主板接口这些没问题,再根据自己对性能要求决定是否换贵一些的型号,也有蓝牙wifi二合一的可选。

实在搞不定,USB 无线网卡也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漏光....

自制屏幕,一个焊点一个焊点亲手焊的~

网友:
机器散热不好?

网友C:
看看系统硬件设备里,网卡选项中,允许关闭设备节约能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屏幕,一个焊点一个焊点亲手焊的~

前两天发的帖子吧,我看了没回贴,手艺不错,方案差点意思,灯珠密度不够,没有pcb散热也不好,寿命堪忧

我的笔记本也遇到过,当时是到网络适配器里面右键无线网卡>禁用,等几秒钟再启用,然后就能连上了,隔三岔五的出现不胜其烦,干脆拉网线,Fn+F3关闭无线网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几个月),后来无线又能正常用了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无线网卡有没有发烫,有的话要加强散热

网友:
如果是联想电脑下个电源管理软件,设置非节能状态就行

网友:
连得是CMCC移动的网吧?换成普通的WiFi试试,我觉得可能是账号掉线了

网友:
USB口插个 WIFI伴侣,用外置WIFI替代试试。我用360随身wifi感觉好用。

网友:
软件驱动不行,可以试下换一下网卡,软的不行来硬的

网友:
现在的无线设备,貌似和以前的无线路由器/AP有不兼容现象,我家2条宽带,用磊科Q3刷的NW236双WAN的无线路由器,其它手机一切正常,一些新的设备,如华为笔记本,某手机,经常断网甚至无法搜索到。但是它们搜索其它网络都能搜索到,就自己家的搜索不到。双WAN口路由器不太好找,后来发现把路由器的频道改一下,如原来是“自动”,改为某一固定频道,所有设备就都正常了。
LZ可以试试改改路由器的频道,如果无法进入,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去买个9.9包邮的USB无线网卡试试再说...

网友:
如果真的还需要用的话,建议直接USB无线网卡

网友:
也许是网卡不能兼容路由器的频道,把路由器设置一个固定的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系统硬件设备里,网卡选项中,允许关闭设备节约能源

这个选项一直就没有打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能够通过重装解决的” 以及 “硬件问题能够通过重新插拔或更换零件解决的” 都不是事。
既然重装 ...

9年前的估计是pcie的。

网友:
楼主需要无线网卡的话,我10快包邮出一个。

网友:
买个USB接口的网卡试试,,可能是主板无线网卡供电出了问题,,,比如老化之类

网友:
去看看无线网卡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