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8块的小电焊机加装电引弧装置,效果太棒出乎意料

楼主(2022-03-14):
更多测试视频在60楼
这种小焊机 ,没有个几年的焊接经验,根本就没法使用,太难起弧,太容易粘住了,
增加电引弧装置后,效果简直太好了,后面有视频

前段时间焊点东西,到电焊铺一问,人家的报价直接够我买个电焊机了,自己以前也干过几年电焊,所以 干脆淘宝买了个98块包邮的电焊机回来,忙活几天把东西焊好,发现这焊机 ,起弧很困难,如果是新手,根本就没法正常起弧,经过几天实验电路,加装了高压引弧装置,现在用起来,简直爽到爆,焊条离工件半公分就能百分百引弧成功,以前2.0焊条 最低调到170才能焊,现在调到50,能非常容易的以非常弱的弧光状态持续焊接,百分百能引弧成功

视频来了,用的3.2的焊条测试,用焊机最小电流17A,轻松起弧,极弱的弧光持续燃烧,效果太好了

以下视频如果播放不了,请移步一楼

本来引弧线圈要装在负极最好,奈何我这小焊机没有空间,所以装在正极,这样只能正极接焊钳,引弧效果最好,我试过负极接焊钳,结果效果一样,图中引弧线圈的极性是我随手画的,实际中要用一个高压二极管测试出引弧线圈的次级的正负极,负极和原焊机的正极接一起,正极再接焊钳,如果接反,会击穿整流管,电磁炉电容一定要用非常粗的引线焊接,我用的4平方的线,第一次用了0.75平方,结果测试时就烧的冒烟

楼主:
主楼的视频不知为什么不能播放,点击这里直达视频
后来经过实测,那个电磁炉电容用0.3uf的就不发热了

网友:
很好的制作,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啊,没想到还能用高压主动制造电弧

网友:
安全吗,空载电压多少?

网友:
挺好挺好,就是没看懂

网友:
我是新手,老是粘条,正为这事发愁呢

网友:
留脚印,学习学习,支持一个!!!

网友:
应该申请实用发明专利!

网友A:
这个改装是不是得装个开关在焊把上?要是高压一直开着,换焊条时候会不会爽一下

网友B:
最好不要加,而且容易造成误判。
这种焊机本就虚标电流,电流不够熔池温度就不达标,全靠焊渣粘在一起,表面看起来非常完美,实际一敲就掉。

这种小焊机冷焊条需要用滑动引弧,焊条热了后就可以正常焊接了,如果焊条热了还是有黏条现象,则需要增高电流。

电流足够的焊机可以直接定点起弧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装是不是得装个开关在焊把上?要是高压一直开着,换焊条时候会不会爽一下 ...

直接在手上放电都没感觉

网友:
这是在焊枪上加一组高压引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加,而且容易造成误判。
这种焊机本就虚标电流,电流不够熔池温度就不达标,全靠焊渣粘在一起,表 ...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小电流的确有非常多的焊渣,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经验调流焊接,我现在使用都非常顺手了,要不然这小焊机非常非常难起弧

网友:
效果不错,反正是没看懂

网友:
看视频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mark留名。佩服高人

网友:
学习学习,支持一个!记号!

网友:
起弧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