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这个sandisk plus 1000G 还有救 写入速度太低了

楼主(2022-03-14):
已经试过
1 bios里的安全擦除
2 软件的安全擦除
3 软件的trim擦除
写入大文件,很快就进入低速模式 几十M 到 几M,这个盘用的不多,写入也不多,但是很久没用了。
下图是复制一个大文件,速度很快降低到2M -20M。这个硬盘以前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放久了。

网友A:
看曲线不是很正常吗?前面高速的是slc缓存的速度,后面慢的是耗完缓存后真实的写入速度。
所以说为啥有人追求mlc的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曲线不是很正常吗?前面高速的是slc缓存的速度,后面慢的是耗完缓存后真实的写入速度。
所以说为啥有人追 ...

没截好,你看速度只有2M-20M  比我的U盘慢多了。

网友B:
TLC/QLC的话那就非常正常了,还有就是零碎文件比较多的时候,个位数很常见

网友:
是不是货有问题啊,晒下内部主控和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QLC的话那就非常正常了,还有就是零碎文件比较多的时候,个位数很常见

是单个大文件

网友:
那也很正常,TLC/QLC现在都有一个全速模式,又叫SLC缓存模式,超出这个容量以后因为要移动数据就会特别特别卡,你这个就是缓外降速,很常见

网友:
diskpart clean 试试 有可能会好 加电放几个钟头试试

网友:
你们大概没看见楼主说的很久没用了  TLC/QLC时间长不用都这样 就是一部分MLC颗粒也这样 楼上说的对 上电放几个小时就应该正常 再不就全盘清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