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86年日本工匠精神~Sony索尼BVP-350三管广播级演播室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2-03-14):
================
0、前情回顾
================

之前我曾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摄像机拆解,形成了新旧两组摄像机三部曲,拆机最为吸引人的是发掘背后的故事,我之前拆解过数字DV,也拆解过模拟CCD摄像机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回顾摄像机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落少有人涉足,那就是“摄像管”摄像机,它更加古老,更加硬核……

书接上上上回,本文也算原摄像管三部曲的外传,但严格意义上讲,本机为1986年前后生产,不能算在正传里面,但我整的机器太多了,所以就随便些,加在外传里面吧哈哈(感觉外传比正传还多了),有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我的帖子查看相关内容~此机为同城购买,乘坐地铁拉回家的,真的是非常累,不过该机型数量较少,网上资料稀薄,只能给大家分享一些个人见解。

PS本文并没有任何维修手册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展示
4、彩蛋部分

================
1、背景介绍
================

Sony的高性能ESP机器BVP系列
大家如果去过演播厅录节目,一定会注意到在关键位置,摆放着一台或多台巨大的机器——有着沉重的支撑结构(三脚架),巨大的箱式镜头,还有金属喷漆的外壳,那便是在广播领域最高级别的演播厅用摄像机,也叫做ESP机器(Electronic Studio Production电子演播室工作流程),一般这类设备在设计的时候无需特别关注便携性和性价比,优先强调性能和稳定性,是Top-End型机器(最高档),因此在做工和用料上绝不会妥协。Sony BVP系列机器就以ESP、EFP领域为专精,舍得用料,技术领先,为Sony摄像机产品线的高端机型。

ESP机器

Sony20世纪80年代演播机座机旗舰款BVP-360

BVP-360曾获得德国设计红点奖

BVP-360内部构造

BVP-350与BVP-360
Sony在1985年生产出广播级的氧化铅三管摄像机BVP360绝对是一代里程碑式的产品。尽管该机性能强劲,操作简便,但也不得不说它体积庞大,内构复杂。
如果你要问这个机器和今天咱们要拆解的BVP-350有啥关系,嘿嘿……这两台机器可是说:本是同根生,仅仅换皮囊。

Sony的高性能机器BVP-350在20世纪80年代的Sony,就已经知道换皮的概念了,BVP-350作为1986年新一代摄像机,深得BVP-360真传,两者内部构造非常相似,所用的PCB板都是通用的,性能指标也基本上相同。

BVP-350

相关杂志介绍

产品介绍广告

BVP-350的设计概念也相对新颖,外形具备流线动感,浑身灰白涂装,和之前的黑色外形机器相比看来时尚潮流,上面最大的提手是点睛之笔,考虑了人体工学和结构支撑强度以及易用性。在性能上,宣传页面是这样描述的: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让操作者轻松舒适,适合多种拍摄应用。 f/1.2 光学棱镜块系统与景深或更大画幅相机的灵敏度和深度相匹配。 MS Plumbicon 氧化铅管、高场操作和动态光束聚焦技术可实现 700 电视线的高分辨率。最低照度低至 10 勒克斯(最大增益)。当摄像机在本地切换到 18dB 时,内部开关增加了额外的 6dB,总增益为 24dB。采用 MS Plumbicon 混合场氧化铅管、FET、前置放大器技术、60dB 的 S/N 比(亮度)。高动态范围允许接受高达 600% 的正常视频电平 自动数字配准补偿提供极其精确和快速的配准调整。两个光学滤光轮允许独立的中性密度 (NO) 和色温调整。取景器可以 360° 旋转以及水平调整、垂直和横向调整,使相机能够在复杂的手持拍摄序列中舒适地使用。取景器有多个状态信息和警报可以以字符显示。

技术规格
  • 摄像管:2/3" MS Plumbicon 混合场氧化铅摄像管
  • 系统:RGB三摄像管棱镜系统
  • 彩色滤光片: A:十字,B:3200°K,C:4300°K
  • ND滤光片: 0:盖子,1:透明,2:'/4,3:'/16
  • 镜头卡口: B4
  • 灵敏度:2000 kux,f/4.5,90% 反射率,典型 (MS "PbO")
  • 照明:大约。 10 勒克斯(f/1.2Iens,+ 24dB 增益)
  • 几何变形:1%(所有区域)
  • 功耗:12V (10.5V 至 17V)24W
  • 重量:7KG

================
2、外观展示
================

该机器网上资料甚少,有几台已经在eBay出售,所以高品质的照片几乎没有,这台是演播厅后背的同电缆型号,搭配CCU和RCP控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5寸的大寻。

这张BVP-350带有CA3501同轴后背模块

用于控制的CCU-350

到手的机器展示图片

明显的提手和圆柱形的寻像器

铭牌

Sony和央视信仰标

前脚左侧的控制口,和之前摄像管的相同,左侧到右侧为:摄像开关(预热)、增益、输出控制、电平指示器开关(可能是)

滤色片切换窗,双滤色片,左侧为色温滤色片,右侧为灰度滤色片

后背带的开关

后背带的电源接口

机身小窗口,里面有调节的组件

后背可拆解

我手里这款是采用多芯线缆连接的后背,结构较为简单,多芯线多使用在EFP领域,线缆较粗,长度在200米以内

机身数据接口,两枚视频输出接口,一个同步锁相信号输入

寻像器和镜头连接线

打开盖子里面是记忆电池

寻像器调节杆

寻像器连接线

寻像器细节

寻像器控制开关和调节旋钮

自带镜头为安琴变焦头,2X倍增,最大光圈F1.8

焦距9X14,也就是9mm-126mm

使用的痕迹非常明显,老头了

不过内部很干净,表面镜片有划伤,可惜

镜头拆下,看看滤镜情况

色温滤镜

ND镜滤镜,切换为Clear

双层滤镜部分,ESP和EFP基本上都需要

滤镜内部也很通透,说明保存很好,此机器距今已有将近40年历史,保存完好实属不易

整机加镜头重7.7KG,扛起来就是健身器材,太沉了!

================
3、拆解展示
================

整体拆解

机壳用一字螺丝固定,使用硬币可以轻松拆掉

盖子拆掉后,扑面而来的是三十多年历史的气息,以及广播级设备特有的PCB阵列,之前有坛友说希望我收广播摄像机,里面的板子和书一样,这次我看到了!

hhhh @samhrc 来看看吧

展示几张高清图片,机器内部足够漂亮~

双控滤镜展示

BVP-360的滤色片采用电控操作,BVP-350采用相同的棱镜滤镜系统,也同样支持电控,不过在没有电控的条件下,也支持手动控制

手动切换滤色片是通过中间的两只齿轮转动实现的

采用电控的时候,就是通过外侧两根“金属柱子”,实际是减速电机来电动控制齿轮旋转,完成滤色片切换

电控和手控的切换开关在这里,拨动金属色的切换杆就可以完成齿轮机构的离合控制,断开减速电机齿轮,减少磨损

整个切换系统螺丝上胶

切换杆的位置变化,可以触发旁边的微动开关,断开/开启减速电机

整个系统看起来非常复古充满机械感(当然可靠性会减弱!!!)

摄像管部分展示

BVP-350采用和其他机器相似的棱镜系统,RGB分光,后面采用混合场氧化铅摄像管,素质很好(混合场就是采用静电偏转和磁偏转共存的偏转系统)

前脚部分其实里面也有一只摄像管

足够混乱又足够有序的系统,很过瘾啊

亿点点细节,注意摄像管排线插座的镀金部分

真·镀金的光泽感和铜插座是不一样的

屏蔽外壳上有摄像管调节的螺丝

拆开屏蔽罩,里面应该是预放Pre-Amp的一部分,对摄像管采集的信号进行初步放大作用

机内电路部分展示

网上BVP-360的电路图,前几片和BVP-350正好调个

本机一共12片PCB(其中三片组成一组),拆解自左到右展示
AB:自动光束调节板
VA:模拟视频调解板(猜测)
SH:图像失真调节板(猜测)
DF:摄像管偏转驱动板
IE:轮廓增强板(细节开关)
PR:信号处理板(黑白切割、钳位电路、γ调节)
AT:控制主板(DIP数据处理器、自动汇聚功能)
EN:编码板(含彩条生成器)
SG:信号同步板(含斑马线功能)
PS:电源板(聚焦调节)

拆下来之前,先静静观赏下壮观的PCB书

插的很紧,比如借力拔出

层层叠叠

准备开拆了!

AB:自动光束调节板

VA:模拟视频调解板(猜测)

SH:图像失真调节板(猜测)

DF:摄像管偏转驱动板

IE:轮廓增强板(细节开关)

PR:信号处理板(黑白切割、钳位电路、γ调节)

三块合一的AT板

拆开是这样的,里面集成电路非常密集

其中一片

AKKI的集成电路X3

ROM X2,容量不同,怀疑是存储镜头信息及固件的

背面

中间的夹层,原来还有一片Sony定制的DIP(数据处理芯片,DSP的前身)

背后也有很多IC

怀疑是存储板,这么多IC
以上总体为AT:控制主板,通过微型处理器控制摄像机的自动汇聚功能,黑白平衡和光圈反馈机制

飞线巨多的板子,背后是Sony CX7968A,C-MOS COLOR BAR GENERATOR彩条生成器(
SHEET见此
EN:编码板(含彩条生成器)

SG:信号同步板(含斑马线功能)

PS:电源板(聚焦调节)

一共拆出来这么多板子哈哈,发财了!

机内其余部分展示

拿走板子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空的了

前面的接线都包起来了

摄像管下面的信号线贴了区分贴纸

里面有一枚水印计时器,显示不到500小时运行时间,机器还很新,远没有到更换摄像管的时间

下面有散热空洞,以及走线区

板子间隔有屏蔽层,还标记了色彩

另一侧的盖板拆掉后,是这样的,Sony在80年代使用的基材不同,鲜绿色的比较普通,我还是喜欢黄绿色的这种薄基材,看起来专业!

部分细节

再看一下之前拍糊的接口

寻像器部分展示

寻像器圆柱体拆解

外壳拿掉是这样的,上下两层PCB包裹CRT显示组件

里面也很满

驱动芯片

================
4、彩蛋部分
================

本期的彩蛋就是,沉寂了三十余年的设备,仍然可以正常使用(^-^)V
我拿去拍了部分素材,截图看看:

寻像器显示效果,上面的字符为自检结果,OK就是没问题

拍摄测试卡的样子

输入画面

RGB三色效果图屏摄截图

如果感兴趣,可以移步自我的B站观看此机的视频介绍+拍摄样片

END

部分资料来源:
eBay拍卖照片来源
部分BVP350照片来源
BVP360照片来源

部分BVP360电路图来源

网友:
大工程,前排坐等楼主拆解二手光刻机

网友:
高级货,当年鬼子的设计和工艺偶们现在实现可能都有困难

网友:
看的人头皮发麻,,

网友:
提炼黄金的话,应该可以提炼出200克黄金。

网友:
为什么没人拆解现在的日货,当年的小日确实厉害,但现在呢?

网友:
这种电路板炼金合适比CPU炼金含量都高。

网友:
当年的日本产录像机也是复杂的一塌糊涂。电路板好几块,元器件密密麻麻,连接线错综复杂,一直惊叹于日本人能设计出这么复制的东西出来。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一样,太好看了!

网友A:
还需要一个背录像机的人在后面跟着

另外还需要一个拿灯光和电池的。

网友B:
那些OKI的芯片是68年72年的?是日本的纪年还是公元纪年?

网友C:
不仅是SONY,很佩服80年代日本的电气工程师,设计的复杂机电一体化设备绝对无人能敌
关键是性能又很强悍,质量也很好。要知道那会虽然有电脑辅助,但是还是主要靠人脑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OKI的芯片是68年72年的?是日本的纪年还是公元纪年?

不一定是年代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是SONY,很佩服80年代日本的电气工程师,设计的复杂机电一体化设备绝对无人能敌
关键是性能又很强悍, ...

这是工程管理能力,很多工程师无缝衔接,平行合作工作,最后所有的机械、电子、软件的工作能有效组合在一起协调工作,没有矛盾。

网友:
真漂亮,机电一体化的典范

网友:
CCTV 这个台标牛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一个背录像机的人在后面跟着

另外还需要一个拿灯光和电池的。 ...

一般采访三人组。

采访举话筒的一个人,抗机子的是一个人。录像背包机和打灯是一个人。电池是电池腰带。挂一排,跟炸药包是的。那时候是镍镉电池,腰上挂一排电池,机器工作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