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QM-16/K2漏电保护插头拆解

楼主(2022-03-14):
这个怎么样才能当做普通插头使用,我用的地方没有地线,现在是怎么按就是不通电!

网友:
那板子上就那几个零件,要么逐个检测找出毛病,处理好继续用;搞不定就继续拆下电路板,跳线连接当普通插头用。

网友:
有没有地线没关系,这种漏电是检测零序电流的,零火线平衡就不会动作,漏电了零火线电流不平衡就动作。
相当普通插头就把线路板什么的都拆了,直接跳线

网友:
你这是没拆彻底,我上次拆了一个,结果就是装不好了,报废,直接当普通插头用了

网友:
没有地线,按试验按钮可能不动作,但按复位按键应该供电,跟没地线没关系。你这个不动作,应该是坏了。在确保家里分电箱里这一路漏保正常的情况下,你可以临时接一根地线到自来水管试一下。

网友:
这种货,真的小用为妙,设计跟可靠性差的很远,还是装个独立的漏保好,

网友:
这类漏保不用带地线的。。。
你这是坏了吧
因为就2个键
一个是测试 ,按了就跳电
另一个键再按下就OK。。。

你既然要当普通插头用,去五金店
公牛的三眼插头,2.5元左右/个。。自己接线用就行啊

网友(2024-09-30):
拆开后壳,把那个圆环磁路拆了就行

网友:
你得拍主板另一面,好给你指导

网友:
这个好像没地线也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