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立创怎样画出这种焊盘,为防止焊盘堵孔,需要留一个走锡槽

楼主(2022-03-14):
有个电路板是要后期焊线的,为防止焊盘堵孔,需要留一个走锡槽,如图所示:

如果先画线再转化为槽孔的话,整个板都有一个槽,而样板是只有铜皮有槽,基板是圆孔,
万能的坛友有谁用立创画过类似这种焊盘吗?

网友:
圆环然后放一个扣铜不就好了

网友:
不大明白走锡槽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为什么这样设计?偷锡?偷锡都是尾部另加一个焊盘。

楼主:
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电路板过锡炉后这个孔不要堵了,方便后工序手工焊线

网友:
在焊盘开口处放禁止布线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电路板过锡炉后这个孔不要堵了,方便后工序手工焊线

明白了,没用过立创EDA,从我的经验来看,用etch或void可以只在焊盘的铜皮开槽啊。

网友:
先拉一根不同网络的线,然后铺铜,然后删掉那根线就OK了

楼主:
现在临时的方法是画一个焊盘,再打一个通孔,问题是检查DRC时会报错

在焊盘处开槽能达到目的,但整个板都会有槽,我就是想基板不要有槽,只开铜皮的槽。

网友A:
力创可以画扇形的啊,中心圆弧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想太多,只要在丝印层画个线,然后告诉电路板厂这里开个口,当年在中山画过一个电子镇流器,就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临时的方法是画一个焊盘,再打一个通孔,问题是检查DRC时会报错

在你要开槽的地方放个敷铜,敷铜网络不要和旁边网络相同,敷铜设置不保留孤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创可以画扇形的啊,中心圆弧

这样画是可以,可是中间要打个孔啊,DRC检查还是会提示错误

网友:
这样的问题直接问立创官方,会更好

网友B:
直接把开槽的部位画上阻焊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开槽的部位画上阻焊层呢?

不知道要怎样画,下次我试试在底层焊盘处画丝印看看。

网友(2022-10-28):
使用喷锡层画个开口的圆环。在圆环中打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