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增加二个元件就能将TP4056充电电流1A增加到10A?!

楼主(2022-03-14):
刚看到一个视频,只增加二个元件就能将原本1A的充电电流增加到10A,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接线:IRF9540的G极通过10欧电阻接tp4056的7脚,D极接电池输出正,S极接电源输入正

改装之前充电电流

增加的二个元件

改装之后充电电流

网友A:
不说别的,IRF9541场效应管不需要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别的,IRF9541场效应管不需要加个散热片?

俺也不懂,就是觉得好神奇,只增加二个元件就有这种效果?

网友:
有哪位大神,解析一下

网友B:
确定mini USB和那细细的导线能承受10A的电流?

网友C:
记得TP4056、4057只能通过并联多个来扩流,无法外接MOS管扩流,估计这个也是那些自媒体忽悠人的。
@qr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mini USB和那细细的导线能承受10A的电流?

视频里没有经过那个接口。输入电源接输入正负极两端。

网友:
加两个元件,电流是怎么检测的?不需要额外的检流电路?

网友:
别信它,,这个电流是无法控制的,,

网友:
有人@  就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mini USB和那细细的导线能承受10A的电流?

视频里是输入电源正负极接输入的两端。

网友D:
钳形电流表的钳子可以直接测直流??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TP4056、4057只能通过并联多个来扩流,无法外接MOS管扩流,估计这个也是那些自媒体忽悠人的。
@qrut  ...

是啊,我也觉得好神奇,但这是国外youtube上的某个大神的杰作

网友E:
9541挂在4056的指示灯上,那不就是傻冲了

楼主:
两个元件。一个是10欧的电阻,一个是irf954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541挂在4056的指示灯上,那不就是傻冲了

还不如傻充,这个电路无法限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傻充,这个电路无法限流的。

视频中是tp4056的7脚通过10欧的电阻和irf9540的1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钳形电流表的钳子可以直接测直流??不太懂

普通的不能直流钳形表可以,

网友:
我倒希望这人真正在他自己家里使用。

网友:
用431加mos管就可以。
431设定4.2v,一旦超过设定值拉低g级电压就可以。
如果要恒流加个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