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淘宝发来货不对板的山寨,润强/蓉毅电动车锂电池快速充电器 60V/10A

楼主(2022-03-14):
淘宝图片是这样的↑

收到货是这样的↓

电源输入部分线3x1.0    输出部分2X1.5

SAX 南通三喜主滤波

SG55R160F

J13007-2

30F40UW3

on NCP1397—安森美半导体推出的带半桥驱动的谐振模式控制器

罗姆 BA10324AF  中间那颗芯片被打磨了

充电电流蚂蚁保护板显示10.2A

充电发热不高 风扇噪音大 有软启动电流会从低慢慢跑到10A  做工山寨  一百多的价位来说是血亏

网友:
其实还行吧啊,比用旧电路板改改换个新外壳的要好了,

网友:
打磨的可能是单片机吧

网友A:
看做工用料在山寨里已经算不错的了,只是一百多的价位有点不值,而且没看到EMI元件,估计干扰也不小

网友:
算是山寨中的强者了,

网友:
电路板到处都是锡渣,真的渣得一地都是

网友:
主变压器次级用的可能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用料在山寨里已经算不错的了,只是一百多的价位有点不值,而且没看到EMI元件,估计干扰也不小 ...

好像我买了这么多充电器很少见到有EM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买了这么多充电器很少见到有EMI的

早期的都有,我买过小厂货都有,近两年的小厂货都没有了,连PCB上的空位都没有了,想补都没法补

网友:
600W功率,正版的都应该有正规的有源PFC电路了吧? 能清楚看到有源PFC的电感

网友B:
还不错啦!高频变压器!还带一颗电压可调电阻器!

网友:
东西还好啊
商品图又没带拆解
只不过商品图上面是外壳是个印刷字+贴纸
你到手就成外壳上面是激光打上参数。。。不过一百多。。比论坛之前几个拆的贴子强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啦!高频变压器!还带一颗电压可调电阻器!

没注意看  看来可以自己调电压

网友:
不算血亏了,但是也算买贵了啊。

网友(2024-03-03):
买了好几个都是这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