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W821上2258H还是2246EN?

楼主(2022-03-14):
老哥们,最近搞了几颗NW821的L06b制程颗粒
现在纠结上46en还是上58h!
大佬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
上58H,,58H有LDPC纠错功能,,能提升使用寿命

网友A:
优先58H
NAND ID:2CC4E532AA04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

我看论坛里有老哥说,58H 要特殊设置,勾选 disable ssc

楼主:
比如这个配置,有哪里不对,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58H
NAND ID:2CC4E532AA04

对就是这个id, 我手里有两块版本,46和58 在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id, 我手里有两块版本,46和58 在纠结...

有什么可纠结的,2258h主控强悍那么多,冲锋枪你不用非要用弓箭。你怎么用rdt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可纠结的,2258h主控强悍那么多,冲锋枪你不用非要用弓箭。你怎么用rdt模式了, ...

这不是开卡,随便点的,就是想知道,这里的设置,有啥不对的,或者需要调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