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颗同时充,混充更畅快:XTAR BC8充电器评测

楼主(2022-03-14):
电池是每家每户再常用不过的电子设备了,其中又以AA、AAA也就是常说的5号和7号电池最为普遍。碱性电池一方面比较贵,另一方面易漏液损坏用电设备,所以充电电池备受广大玩家喜爱,有些人甚至屯了几百节,我自己也有不少,需要同时给多节电池充电。

从材料来讲,目前主流的充电电池是镍氢充电电池,但是本身电压偏低只有1.2V,容量偏小,用起来总是感觉不够劲,对于动力型的电动玩具来讲,还没玩过瘾就电压下降,跑不动了。1.5V的锂电池应运而生,电压足、容量大、不漏液,确实是普通规格电池使用的不二之选。

为了满足多颗电池、不同规格电池同时充电的需求,国内电源解决方案大厂XTAR爱克斯达,近期推出了兼容锂电、镍氢、AA、AAA可充电电池的充电器BC8,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同时Charge 8颗Battery的充电器。下面,简单做个介绍。

同时充8颗,超强兼容性
AA、AAA即5号和7号规格的锂电和镍氢电池,外观一致,可以从标示的电压上进行区分,1.5V的为锂电,1.2V的为镍氢,两者使用场景基本一致,最主要的是性能不一样,锂电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镍氢电池。

1.5V锂电池可以很好地解决镍氢电池电压低、容量小、易漏液、电压逐渐下降等问题,1.5V电压高、动力大、恒压放电,3.3Wh的容量,也足够日常使用,而且标称1.5V电压也是市场绝大多数用电设备推荐的标准电压,对用电设备最友好。

1.5V的AA锂电池已经比较常见了,就不多费口舌介绍了,直奔主题来说说今天的主角——XTAR BC8。硬质纸盒包装,简单清晰的印图和介绍,里面是塑料容纳仓,BC8通过了RoHS、FCC、CE等认证,安全标准有保证。

BC8标配充电器一个、A-C线缆一条,以及一份11国文字说明书,XTAR的销售面估计能覆盖半个地球了。XTAR自己也生产电池,可以同时储备一些,充满存着以备不时之需。

BC8作为八槽充电器,长度约为153mm,宽度76.5mm,厚度约为27.6mm,单体重量约为120克,整体比较紧凑。

与比较好的镍氢充电器CC53相比,BC8的算是比较小巧了,没有浪费多少体积,由于能够同时给1.5V锂电和1.2V镍氢充电,所以BC8以一顶俩,显得更加能打。

最方便的就是,BC8的每个充电槽都是独立的,只要是常用可充电电池,不管是5号还是7号,不管是锂电还是镍氢还是镍铬,放进去就能充,不用操心就是爽。不过要注意,还有一种14500锂电池,标称电压3.6V,不可用在BC8上。

镂空巧设计,充取更方便
BC8整体采用耐火阻燃的PC材质,保证使用安全。各个角和楞都做了光滑的过渡处理,完全不会硌手,表面平整、接缝均匀,保持了XTAR家族一贯的较高标准做工。最大的特点,当然是中间这一条镂空槽了。

小小的巧妙设计,解决了电池不好取的大问题。只要用手指从后面往上一顶,电池就可以很方便取下来,单手就能操作,也不会扣坏电池皮。

BC8的每个槽都是标准直径设计,正极有一上一下两个触点,与AA或者AAA都能保证良好接触。

负极是一上一下两个弹力触点,可以分别卡紧AA和AAA电池,AA电池装好后保持水平,AAA电池略向上倾斜,晃动都不会松脱。

BC8的底部通过六颗螺丝固定壳体,四角还有四个半圆形的脚垫,保证放置时与桌面有一定间隙,确保空气能流通,热量不聚集,如果改成硅胶软垫就更好了。

显示红绿灯,清晰保安全
BC8每槽都是独立控制,每槽顶部都有一颗LED灯,独立显示每槽的工作状态,充电中LED将显示红色。

如果LED变成绿色,说明本槽电池已经充满,充电过程每槽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充电不用配对,确实比较方便。

如果是空载或者电池接反,LED也将显示为绿色,电池反接并不会损坏电路,也不会损坏电池,LED的提示也比较清楚,保证了充电安全。

镍氢电池尤其是锂电池放的时间过长,很可能会自放电超过最低电压,BC8还具有过放激活能力,对于0V的充电电池,先别扔,BC8可以激活继续使用。

十八瓦功率,温度不算高
BC8的反面印有输入输出数据和支持的电池型号,支持5V=2A、9V=2A输入,1.5V的Li-ion电池,以及标称电压1.2V的Ni-MH AA/AAA电池均能适用。再强调一下,3.7V的14500电池不适用。

BC8电池正极对应的左上角有TYPE-C接口,这是输入端,BC8支持QC3.0快充协议,最大支持9V=2A、18W快充输入,每槽恒流充电。

实测,接上QC充电头,八槽同时充电,可以自动开启QC协议的9V高电压输入,输入为8.96V、1.94A、17.43W,实现了18W的额定功率快充。

如果没有QC头也没关系,单独一颗1.5V锂电,也能在5V电压下用满0.5A的单槽最大电流强度,实现2.75W的单槽充电功率。

对于镍氢电池,同样能够达到0.5A的恒流充电,2.7W保证快速充满电池。

BC8自动识别7号电池,会降低功率保证安全,在9V电压下,也能达到1.5W的充电功率。

室温25.8℃,满功率充电约30分钟,用热电偶测量充电器触点温度为42.3℃,也不算很高,触摸BC8底部,有热的感觉,不会烫手。

电池充得饱,判停很准确
XTAR的1.5V锂电,容量为3300mWh,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完全充满,截止电压1.508V,判停很准确。

XTAR的1.2V镍氢电池容量为2200mAh,充电后期是脉冲补电,用了大约3个小时多一点充满,电压1.348V,也满足镍氢电池的特点。

对于其他品牌的镍氢电池,电压判停也在1.35V以上,肯定是都充满了。

对于AAA7即号电池的判停也在1.35V左右,可以说BC8的独立充、独立判停还是比较准确的。

八颗同时充,混充更畅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相比于一次性使用的干电池,可充电电池更耐用、更环保、更节约、更经济,1.5V可充电锂电池更是容量高、动力强、全程恒压,让你玩得尽兴,没有漏液后顾之忧。

这么多电池,当然要用支持18W输入、一次性就能混充8颗的XTAR BC8。满电保障、安全高效、快人一步,就选XTAR B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