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伯特手电筒改造(插220V烧了)

楼主(2022-03-14):
这个多功能手电筒是120v的,到手试着插220上试了下,果然没几分钟电源板就烧了……能力有限,修不好电路,只会移植法,拆了个小米充电器头,正好能放进去,把位置稍微改一下,完美安装进去,这个电筒灯头部分是一个单独电路,锂电池充电部分也是单独一块板,,红黑两根线接进去,里面就是电池和保护板还有充电电路了,接市电的又是一部分板,就这块圆形的部分,替换就完成了

这个装电池的部分和灯头部分是可以分离的,还有个和这个电池一样的盒子,里面是可以放干电池的

网友A:
“这个多功能手电筒是120v的,到手试着插220上试了下,果然没几分钟电源板就烧了”
大哥,你玩得挺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功能手电筒是120v的,到手试着插220上试了下,果然没几分钟电源板就烧了”
大哥,你玩得挺花啊 {:0 ...

做好准备了的,就是想试试,现在的都是开关电源,说不定就能直接兼容220呢

网友:
能直接兼容人家直接写出来不好了

网友B: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网友:
手残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反正开始想好了,坏了就换个电源,开始想的是改usb充电的,结果打开看结构,正好换个充电头就完事

楼主:
手贱,不过是做好了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