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维修君威6碟车载CD进出仓故障

楼主(2022-03-14):
过完年开始上班了,想着新年听新歌,就给车买几盘新的CD听听,在本论坛找的推荐,店家描述是2022年最新的歌曲,一共9张盘,算不上超便宜,但价格还行。

老车CD机一次放6张盘,听了几天,想换另外3张新盘进去听。前4张出仓时声音就不太对,有马达转动的声音,出仓速度比以前慢,大概5~6秒也能出来。
第5张弹出来,耗时更长了,直接干到十秒出来,伴随着卡卡卡的声音。第6张干到20秒还没出仓,马达一直转,眼瞅碟盘有点冒头,拿个镊子把盘片夹了出来。
出仓有问题,那么进仓有没有问题?放一张试试,马达转动了竟然进不去?手动辅助推进去,推到底也没正常进仓,拿个镊子怼进去。但没怼到位,屏幕提示播放器出错了。彻底卡盘了。

卡盘了就拆吧,就是图上这货。10年老鸡了,干它

侧面风扇估计是功放位置

正面,盘片就卡在这条缝里面,镊子夹不出来

背面,放地上给狠狠的摩擦了一把

拆吧,GM的用料还可以,就是功放芯片很次,TDA7562

电板背面,两个大芯片

机芯拿出来了,就是这张卡盘

没怼到位置

机芯侧面,这歪的不是盘仓故障,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翘板式

另一边

机芯电路板,应该是个松下2代的6碟机芯吧

光头部分也是活动的,像硬盘的磁头摇臂

通电试一下,东看西看就发现了问题。
箭头这个位置是故障所在,拍到这齿轮是转动的,但是连接的轴不转。看来轴跟齿轮连接处打滑了。

这是静止状态下的齿轮

用牙签拨一下这齿轮,很轻松拨到左右移动,真是打滑了

买齿轮换?也不知道买多少齿。
买机芯换?淘宝一看上百大洋。
都不划算,电子佬精神,缝缝补补又三年,用胶沾上就行啦。

调好齿轮位置,先点上瞬间胶固定。

再用AB胶把齿轮侧边和轴固定一起。

齿轮两边都打上AB胶固定,干了就牢固了,要注意AB胶不能跟其他固定位固定上,不然会卡死。
最后要处理一下齿上面的胶,胶多了会崩齿。
胶干了,试一下转动,再通电试试,进出仓很顺溜了。

开始装机,怎么拆就怎么装。

装车试验,6张盘进出都顺畅了。维修结束。

网友A:
同样十年的君威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十年的君威飘过

车友,也是09年后的君威吗?

网友B:
我把凯越的CD车机换了咸鱼35块钱买的MP3车机,过几个月又在咸鱼花100换成安卓通用的10寸大屏+淘宝100框体,折腾。。。倒车影像还没折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凯越的CD车机换了咸鱼35块钱买的MP3车机,过几个月又在咸鱼花100换成安卓通用的10寸大屏+淘宝100框体, ...

整套100这么便宜,还是10寸?

网友:
高级货,竟然能放6张碟!

网友C:
拆过雪铁龙的6碟CD,和你这个结构一样的。懒得去修它了,直接怼了个硬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雪铁龙的6碟CD,和你这个结构一样的。懒得去修它了,直接怼了个硬盘上去。 ...

牛,还能加硬盘

网友(2022-07-06):
我的买回来不久就换导航了,带协议盒可以显示原车菜单的那种,当年很贵四五千,便宜的千元左右的不带协议,换了之后还是很方便的,导航倒车影像都有,雷达显示距离,最主要支持U盘和蓝牙听歌,终于不用刻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雪铁龙的6碟CD,和你这个结构一样的。懒得去修它了,直接怼了个硬盘上去。 ...

这么牛逼的想法,上作业让我们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