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意间发现一个博世go2键程太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3-14):
我的博世go2启动按钮稍微一碰就会启动,今天拆下来发现里面的点动开关键程不算短,我把按钮后面的凸点剪短了在装回去,按钮舒服多了

网友:
图上没拍清楚。为这种很简单却实用的改法点赞!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晚了,那时我已经把那按键换了。

网友:
看那个按键卡扣和机身的槽,是不是旋转就能卸下来

网友:
坑爹货,那个帽帽撬一次就断一个脚!

网友:
正发愁这事呢,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2022-04-27):
已剪,就是一下子剪多了,害得又用502粘了块塑料片回去才解决,感觉比没剪前好用多了

网友:
剪短了只会让按钮变低,并不能改变按钮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