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 64G U盘求指导,不会搞怎么能弄好。。

楼主(2022-03-14):
能识别出来盘,但是没空间

重新量产又找不到我的闪存型号

各位大佬麻烦指导一下,怎么修复,毕竟这U盘跟了我好多年了,有感情了(其实是穷)

楼主:
我也不知道重新量产能不能修好,想试试,结果找不到我的闪存型号,就卡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重新量产能不能修好,想试试,结果找不到我的闪存型号,就卡这里了。。。 ...

信号端短接插入,可能就会认盘,你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端短接插入,可能就会认盘,你不妨试试。

短接那里?

网友B:
换量产软件,找到能识别出闪存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量产软件,找到能识别出闪存型号的

不懂这个,网上找了一天了,全是找不到我的闪存的量产工具

网友A:
请看图片有说明

网友:
量产软件能显示闪存数据就不用短接,把这个闪存id添加到量产软件里就可以了。怎么添加搜一下论坛吧。

网友C:
usbdev下载,那边比较全,换量产工具,我有个雷克沙就换了好多次,经常报错,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dev下载,那边比较全,换量产工具,我有个雷克沙就换了好多次,经常报错,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

有地址吗?我百度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地址吗?我百度搜不到

毛子的网站 usbdev.r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图片有说明

刚刚试了,没反应,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D:
这个是美光B17的颗粒,我用的主控是3281的,还可以

网友:
我买个联想的U盘也是两头形式的,居然是一芯的FC3379主控,片子还是划线的!速度忽高忽低的,太坑了

网友:
不用看颗粒型号,ID匹配就行,就是软件里有2C C4 08 32那组数据就是支持,选跟ID一样那个型号就行

网友:
灯的负极连出一根导线,接USB口外面,再插到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美光B17的颗粒,我用的主控是3281的,还可以

是镁光B2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那里?

拿黑片工具开,镁光很多正片开不过,自己添加数据库信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重新量产能不能修好,想试试,结果找不到我的闪存型号,就卡这里了。。。 ...

你量产工具版本太低了,3281最好用70以上的版本,先查颗粒型号。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镁光64g b27b的颗粒,用20.04黑片工具就可以,应该设置不用改动,直接量产就行,能量产63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