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拆路由器内存 CPU之类的加热台用多少瓦?

楼主(2022-03-14):
还没用过加热台,就想搞个来玩玩,用多少W的啊,就是搞搞路由拆内存 CPU 小电阻之类的,虽然自己有风枪了,就想折腾折腾

网友:
用这种不行,,用预热台配合风枪

网友:
根本不需要这个,直接好点的风抢搞定

网友:
这个就算10000W都没用,最高温度只有200度左右,拆焊起码350度以上了,买风枪吧还是

网友:
我有一个400W的,面积够大,但功率太高了,建议选用300W或者200W的

网友:
能拆曲面屏吗?

网友:
这玩意只是起辅助作用,,主角是  热风枪

网友A:
我的理解:这种PTC加热片是恒温的,也就是它只要通上电,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温度就会恒定在一定的值上面,比如说270度,它就永远270度,多少瓦只是加热速度的快慢而已,最终还是要恒定在270度的,所以要我选,我肯定选最大功率的,插上电不多久就能用了,不用等来等去。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这种PTC加热片是恒温的,也就是它只要通上电,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温度就会恒定在一定的值上面, ...

我买了个300w得。。。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买个面积?不管怎么瓦数?都是260度左右?那大功率只是升温快,保温强一些啊。。、怪不得大神都改24v得安全些。。。网上这种便宜得都是220v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