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办法修一修套筒扳手收纳盒?

楼主(2022-03-14):
透明不干胶粘不住

彻底坏了,塑料很薄,无计!

网友:
打洞在外面装合页...

网友:
AB胶+牛仔布或帆布(厚布)

网友:
我的一个游标卡尺盒也是这样坏了。。。

网友:
这不我那套吗?还有个黄透明的改锥把的四棱头呢,你给吃啦?
可以考虑全部割开,然后打磨一下,里边加点衬板使用小合页。

网友:
我也有一套一模一样的。也是这里坏。 你这个缺了一只螺丝刀

网友:
试一下2-3层纤维胶带强力玻璃纤维耐高温无痕单面条纹胶带电器捆扎重物捆绑高粘撕下不留残胶冰箱胶带宽1-5cm*50米,再用AB胶固定上下两边

网友:
这一套用了一次棘轮就坏了。

网友:
布基胶带,强度不够就再来一层

网友A:
找小号的不锈钢合页,直接用小自攻钉固定上去。

网友B:
老婆淘汰不用的真皮包包,剪下一条,用细钻头打孔,修鞋线(尼龙线)缝上去。

网友:
好像都会这样,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世达也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婆淘汰不用的真皮包包,剪下一条,用细钻头打孔,修鞋线(尼龙线)缝上去。 ...

嗯,靠谱。
随便什么兜子带,剪一段,用面粉袋子封口线缝上去,包你千年不再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小号的不锈钢合页,直接用小自攻钉固定上去。

用自攻钉可能会划手,用空心铆钉可能会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靠谱。
随便什么兜子带,剪一段,用面粉袋子封口线缝上去,包你千年不再坏。 ...

思路,塑料老化发脆,不可行。

里面是空的,最好能灌点东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攻钉可能会划手,用空心铆钉可能会安全点

塑料太薄,0。5毫米不知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思路,塑料老化发脆,不可行。

里面是空的,最好能灌点东西进去。 ...

缝线不必太紧,针码也半厘米就行,作为“折页”的强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线不必太紧,针码也半厘米就行,作为“折页”的强度足够。

原收纳盒材料不堪再用。
不如新做一个木头的,结实可靠,套筒改立式存放,体积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