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主控搭配闪迪奇葩闪存

楼主(2022-03-14):
我的硬盘是索泰SLAAA-120G,主控是慧荣2258XT,闪存颗粒上面的品牌貌似被涂改了,只能看到60876 064G CHINA这个字样,不知道是不是闪迪的内存?网上找了多个2258XT的量产工具均不能识别,闪存ID是:45 3E 99 B3 7A 6B,请教各路大神,我这个应该用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才能识别和量产呢?万分感谢!

请教大神,进入量产工具设置后,为啥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无法继续量产

网友:
猜一下,是bics4的颗粒,试试看

网友A:
Sandisk,256Gbit,SDUNCIAMA-064GB(bics4)(SM2258XT)(58XT_S1)(CMDD5)=45,3E,99,B3,7A,6B,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02,01,1,62,00,0,99,7F,0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T0709

币不是我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disk,256Gbit,SDUNCIAMA-064GB(bics4)(SM2258XT)(58XT_S1)(CMDD5)=45,3E,99,B3,7A,6B,4,16,1952,18432,1 ...

256Gbit=32G ,后面却是64G,这个怎么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T0709

币不是我要的啊

非常感谢大神您的热心帮忙,谢谢!

楼主:
求教大神,我用量产工具设置后,要量产时出现这个错误,要怎么设置?

网友:
西数绿盘也是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T0709

币不是我要的啊

你好,大神,我量产要开始时出现This Package just support 8-Die flash only的错误,无法开始量产,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我量产要开始时出现This Package just support 8-Die flash only的错误,无法开始量产,要怎 ...

试试这个?https://www.usbdev.ru/?wpfb_dl=9342

楼主:
你好,下载了这个版本后,我这样设置出现了后容量怎么才显示114473??我的是120G,不知是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https://www.usbdev.ru/?wpfb_dl=9342

大神,你好,用这个版本量产时,按照图片中国这样设置后,总是显示114473的容量?而且量产完重新启动,硬盘主板亮红灯不能识别到,只能重新短接ROM重刷,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就是BICS4的颗粒,频率啥的不勾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用这个版本量产时,按照图片中国这样设置后,总是显示114473的容量?而且量产完重新启动,硬 ...

对了,就是这个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就是这个容量

好的,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就是这个容量

你好,klrm大神,我按照这个设置量产后,重新拔插硬盘,总是出现主板亮红灯,无法识别该硬盘,短接ROM后又能进入量产模式,好像从来没量产过一样,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再看这个

网友(2025-04-25):
闲鱼买了同款假三星,速度很不稳定,想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大神,我用量产工具设置后,要量产时出现这个错误,要怎么设置?

工具不支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下载了这个版本后,我这样设置出现了后容量怎么才显示114473??我的是120G,不知是哪里没设置好?
...

这是算法的问题,厂家是1G=1000M,正常算法是=1024M。而且硬盘有冗余空间供使用中出现坏块时进行替换,这个空间用完了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