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双目体视镜的LED补光灯,更换驱动板降低频闪

楼主(2022-03-14):
这个双目体视镜的led补光灯之前发过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853-1-1.html
上次去朋友那里帮他修笔记本,新买的LED补光灯有点暗,这两天就把那个坏的折腾下。

一、更换LED灯珠

这部分比较简单,没拍照片

由于是空心,就用导热胶粘在金属外壳上

二、改造原驱动板

原来的驱动原理图(NE555+APM2510)

考虑到原来的LED是热死的,测量一下输出情况

使用5V2A的充电头进行测试

LED两端有脉冲电压,约3.8V的峰值

最大可以加1.5A左右,在1A左右测量

峰值有3.8V,尖峰可达4V

这样使用不坏才怪

看下频闪:

改造1:
在LED中串一个二极管进行降压
用维修电压

峰值还有3.6V

调到1A

峰值还有3.7V

效果不理想

改造2:
降低输入电压

峰值尖峰

调到1A

峰值3。2V

实际测试

峰值情况

串两个二极管时,开到最亮时发热很严重
再考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改造3:
提高频率
更改定时电容C2

频率较高时,感应很明显,当手触碰到电位器的金属部分时,灯会亮

找了两个小电容

串联后,190Hz,峰值较高

在测试中,有时失控,USB供电时,电流会达到2.2A
另辟蹊径

三、更换驱动板

原来的驱动不是改变电流来更改亮度的,索性改成通过电压来改变亮度。
由于LED是并联,在安全的恒压状态下,坏几个LED不会波及到别的LED的,这样的缺点是很难达到满功率

找来一个MP1584 DC-DC调压板

拆下原来的可调,用电位器+电阻进行测试

板子粘在电位器上,一是固定,二来可以散热

两个电阻

测试情况,输出电压

最低电压时的峰值

最高电压时的电流

最高电压的峰值

频率闪不可见

有门,完成板子

装回外壳

完成

谢谢观赏!!

楼主:
多了一层楼

网友:
这人工和材料,怎么也得两顿烧烤才能解决

网友A:
看前面一直再绕弯弯,最后终于改dc调光了,彻底消除频闪只能dc调光,不然肉眼看还行,配个手机啥的拍照就会频闪横纹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前面一直再绕弯弯,最后终于改dc调光了,彻底消除频闪只能dc调光,不然肉眼看还行,配个手机啥的拍照就会 ...

前面绕弯弯,是为了看一看这种简易的PWM输出到LED上的波形情况。看来灯珠的死亡不完全是热死,还有一部分是过压的原因。

网友B:
原驱动竟然没有限流,设计真是太差了

网友C:
我的灯跟楼主一样,到手就换了单个0.5W的灯珠,亮度有提高,但受电源功率影响,无法满功率运行,记得好像是26个还是28个灯珠,一直在找一个可调输出电流的小板,5A以上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恭喜大婶授精!
要是搞成可调恒流就更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驱动竟然没有限流,设计真是太差了

不只是没有恒流,限压也没有。灯珠很容易过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灯跟楼主一样,到手就换了单个0.5W的灯珠,亮度有提高,但受电源功率影响,无法满功率运行,记得好像是 ...

你这个改的有点儿厉害了。这样的话这个灯盘满功率可以达到13W,发热量相当可观。原来的灯盘不是铝基板哟。电源适配器是好找,散热一定要处理好。特别是空心仓要改为实心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改的有点儿厉害了。这样的话这个灯盘满功率可以达到13W,发热量相当可观。原来的灯盘不是铝基板哟 ...

当时用可调电源试过,高亮发热量还能接受,毕竟最高亮度是短时间使用,电源有的话推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用可调电源试过,高亮发热量还能接受,毕竟最高亮度是短时间使用,电源有的话推荐个 ...

一般5V输出的都可以。用单独的电源模块,或者用手机充电头。譬如像oppo 有一款vooc的。实在不行,两个2安的充电头并且使用就好。你这个改过后满功率大概3.5A

网友:
所以DC调光才没有频闪,就和屏幕一样,LCD永不为奴

网友:
买的二手体视镜,自己亚克力和12V灯带做个。3S锂电直接驱动

网友:
又是豆腐盘成肉价系列

网友:
解决了频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前排都是大佬啊,原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