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制电饭锅蒸格怎么钻孔或者冲孔

楼主(2022-03-14):
家里有一个铝制电饭锅蒸格,想利用起来,就是要在上面钻孔或者冲孔,孔径是6毫米左右,效果都不好,边缘都有很长的毛刺,特别是钻孔。哪位师傅能出一个好主意。

网友:
试试台阶钻头

网友:
钻完孔,再用大好几号的钻头倒角啊

网友:
“想利用起来,就是要在上面钻孔或者冲孔”。。。哪里来的结论!你这个又不是不能用,孔多一些,密度大一些,并不能改变什么。

网友:
很好奇撸主“想利用起来"是嘛意思?

网友:
薄料钻孔需要三尖钻头。

网友:
要用这种开孔器

网友:
关键字"宝塔钻"

网友:
有倒角刀,或者直接用大几号的钻头来一下

网友:
如果是铝材料,钻6mm的孔用10-12mm的钻头,用手拿着格愣格愣就快速而完美的倒角了。

网友A:
你们都理解了楼主的意图?我暂时没理解。
是要在底部增加孔还是在周围壁上开孔啊?

网友:
直接用就行了,不用增加孔,想加孔就用宝塔钻头

网友:
扩孔是吧,铝省事,圆锉搞定,用不着钻。

网友:
钻孔后用修边器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电钻加砂纸,有空来提问,不如多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加砂纸,有空来提问,不如多动手试试。。。

你们说的方案,我之前都试过,想找个最优方案。也许你的提议,可以启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理解了楼主的意图?我暂时没理解。
是要在底部增加孔还是在周围壁上开孔啊? ...

你提醒我了,要不要在侧面开孔

网友:
曾经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需求:不锈钢的3层蒸锅,原来底部都没有孔的,只有边缘有几个孔,蒸汽根本上不去。后来自己在每层蒸格的底部用台钻开了几十上百个孔,一次开一个蒸格,开完孔用个大号的钻透捣鼓一下取毛边。目前为止只完成了两层蒸格,还有一层蒸格底部没有开孔。

网友:
刚刚好 你去淘宝买6mm旋转锉 单槽就行  夹你手枪钻用 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