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2570p 笔记本开机显示电池不行了(错误代码601)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4):
HP2570p 笔记本开机显示电池不行了?怎么解决?这个提示是主板电池不行了吗?好不好更换?

网友:
进系统先在电源管理里看看电池健康程度不就行了,不会地话上AIDA64等工具,鬼知道这提示到底说的是啥...

网友:
买个纽扣电池 一块钱 自己焊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8540w的电池后盖内存条旁边就能换,你这个不清楚

楼主:
我把笔记本后面的电池取下来就没有这个提示了。看样子不是笔记本内置的电子没电了,是外置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不要误导他了,这就是主电池报错

网友:
比较靠谱的去一趟售后,或者联系售后上门,准备好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