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双模鼠标上电池开机奇怪故障解决了

楼主(2022-03-14):
之前遇到的奇怪问题,这个鼠标上电池就开机,开关没作用,这几天有时间拆开仔细检查了一下,终于找到故障原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芯片两个引脚上粘了黑色的不明物质,看上去好像是有腐蚀性的,应该是导致短路了,就是下图中红圈中的两个引脚,用酒精清洗,吹干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我的一个MX MASTER耗电巨大 明天也拆了看看

网友A:
之前有个朋友的鼠标
结果特么的老哥把适配器和另外的弄混了
研究了半天 死活没反应
最后拔下来准备配我的适配器
结果一看 卧槽 雷柏接收器 罗技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朋友的鼠标
结果特么的老哥把适配器和另外的弄混了
研究了半天 死活没反应

牛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