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ictor VC86e万用表改造完美

楼主(2022-03-14):
VC86e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09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

楼主:
再次测试一12度到十40度直流电压尾数温漂3个数变化,温度档变化不出5度。这种温度补偿法控制温漂确实很实用,精度高也很高

网友:
有电阻档改造方案吗?这个是最头大的。电流档我印象中温漂好像也挺明显。 电压档温漂不调其实也可以,一年四季,基本上也是3个字以内。可以接受。你这调的温漂基本上跟4282  289一个水平了。都低于10ppm了

网友A:
很多国产表的用料其实还过得去,是设计拖了后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国产表的用料其实还过得去,是设计拖了后腿

按图上切割,连线即三刀三线适合2013年一样的VC86e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国产表的用料其实还过得去,是设计拖了后腿

三刀三线改的电阻档,温漂很小,因为改了基准温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刀三线改的电阻档,温漂很小,因为改了基准温漂

电阻档跟基准电压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跟基准电压关系不大吧

总体各档精度应该与基准都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跟基准电压关系不大吧

我是不会修你好,你有VC86e改版表的测试视频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会修你好,你有VC86e改版表的测试视频么?

你指哪方面改版? 我的86E只改过电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哪方面改版? 我的86E只改过电阻档

你看看这是21年改版的vC86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是21年改版的vC86e

改版的没用过,不好评价!不知道电阻档问题是否改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是21年改版的vC86e

如果比老版本速度慢的话,那十有八九可能是0660一类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比老版本速度慢的话,那十有八九可能是0660一类的方案

我没用过,有用过VC86e万用表2021年改版的么说说怎么样

网友C(2022-05-23):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有用过VC86e万用表2021年改版的么说说怎么样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DM1106之流,胜利是彻底拉跨了.本来是于UT61E对标的,现在沦落到和UT39E差不多了.
看到真有效值芯片没了,那基本上是单片机软件计算,频响只有1kHZ,原来能到100K.
UT61E+用的ES5是100K左右的.
对标产品UT61E在升级,TMD胜利86E在降级摆烂了,差距彻底拉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DM1106之流,胜利是彻底拉跨了.本来是于UT61E对标的,现在沦落到和UT39E差不多了.
看到真 ...

所以说胜利2021款86E是降档产品,会被61E+和61E-II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胜利2021款86E是降档产品,会被61E+和61E-II秒杀的。

对,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网友(2023-03-14):
109K 电阻哪里搞。。。。

网友:
胜利也学坏了,竟然出0660版的8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