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易红外遥控器测键码工具 非常简单

楼主(2022-03-14):
原理是把ttl串口模块的波特率设置成1786就能接收红外遥控器信号并且正确显示 我也是在百度上看的 具体详细原理不知道

电路简单 给红外接收头(用废机顶盒上拆的就行)供上电 输出脚接TTL模块RX就可以了

到电脑上打开串口助手 波特率设置成1786(必须是这个数才能成功)

对着红外接收头按遥控器就显示按键码了

网友A:
那反向发回去就能控制家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反向发回去就能控制家电了

不行 用的红外接收头 就是废机顶盒的那种红外接收头 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网友: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 用的红外接收头 就是废机顶盒的那种红外接收头 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红外发射二极管2块钱10个,包邮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克隆遥控器呀?

网友:
这个很有用,动了脑筋,值得赞扬。

网友:
没有遥控器 能重新匹配吗

网友: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发射二极管2块钱10个,包邮

ttl模块不能控制红外发射管 没有调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克隆遥控器呀?

不行 测码出来是为了用irctrl软件用遥控器控制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ttl模块不能控制红外发射管 没有调制功能

我知道呀,我也不需要用ttl去发射呀。
不过你这个ttl直接读取接收的方法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反向发回去就能控制家电了

想多了,发射是有载波的,一体接收头是经过处理了的,所以才能解码

楼主:
简易红外测码后续 做了个控制软件

写了个串口接收到特定代码就模拟按键的软件
还是上个帖子的ttl模块红外测码工具 配合自己做的软件 能完成浏览器看视频或者看帖子 用遥控器控制上下左右了 音量 在线视频换集也可以

网友D:
算了一下,1786波特率的时间约为0.56毫秒。而NEC红外协议的数据是由0.56毫秒的低电平加上3个0.56毫秒的高电平,合计2.25毫秒组成1;由0.56毫秒的低电平加0.56毫秒的高电平,合计1.12毫秒组成0。再由8个1或0组成一个数据,共计4个。

网友:
很多年前用irctrl ,接串口自制红外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了一下,1786波特率的时间约为0.56毫秒。而NEC红外协议的数据是由0.56毫秒的低电平加上3个0.56毫秒的高电 ...

这样的话,NEC的“0”应该相当于UART的“0111”,NEC的“1”相当于UART的“01”吧?

网友(2022-04-19):
引用 楼主:
写了个串口接收到特定代码就模拟按键的软件
还是上个帖子的ttl模块红外测码工具 配合自己做的软件 能完成 ...

来个详细的正面图,看不清楚

网友(2022-06-10):
这个不错,用串口接收DS18B20也是同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