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5串2并(18650电池),实测电压20V,请问是选18V还是21V充电器?

楼主(2022-03-14):
电池5串2并(18650电池),实测电压20V,请问是选18V还是21V充电器?感谢告知

网友A:
4.2V*5=21V

但是锂电池充电器的标法。。。
18V  20V  21V
都可能是指充5串理电池
具体你要问卖家或商品实际参数。。充电电压,截止电压

因为只是叫法不同,不能直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5=21V

但是锂电池充电器的标法。。。

谢谢了,卖的21V裸板,不管它了,估计也能充电。

楼主:
就是这个充电器,到后加个小风扇,商家说风扇12V,自己有好几个。

网友:
锂电池充电需要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卖的21V裸板,不管它了,估计也能充电。

你买错东西了,5串充电器起始电压在17-18v,截止21v,电流和电压都会变,最后低电流涓流充电。。。而不是一个21v恒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充电器,到后加个小风扇,商家说风扇12V,自己有好几个。

弄个专用充电器吧,锂电池可不能闹着玩,我就差点把家烧了,充看戏机!

网友:
锂电池充电要芯片,不是按电压就行,小心爆炸

网友:
先多学基础,然后再玩。

不要冲上来懂点皮毛就折腾这些危险的东西。

不管什么电池充电都要限流,限压,这两个参数一样不能少。

不限压,炸电池;不限流要么炸充电器,要么炸电池。

楼主:
也说是充电器。

网友B:
充电器与电源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与电源是不一样的

请问上图是充电器还是电源?我看到上面有充电器几个字就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上图是充电器还是电源?我看到上面有充电器几个字就下单了。

看着象是充电的

网友C:
加一个可调电源模块,淘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可调电源模块,淘宝有。

哦,是调高压侧还是低压侧?如果是高压侧,我有个比较好的台灯调压电源。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就是5串锂电池充电器,不过电池最好有保护板的那种,不然电池电压不均衡会搞坏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调高压侧还是低压侧?如果是高压侧,我有个比较好的台灯调压电源。 ...

自己看吧

网友:
商家都标明是充电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用,到货后看看输出IC是不是一颗运放?一般常见充电方案都是LM358多。

网友:
电源应急充下电可以,但不能代替锂电池充电器,锂电过充可能会爆的,你做好心理准备没有?

网友:
很可能是那种过载降压限流的电源板子,被当做充电器了,不过,只要是调整好限流和电压,是可以作为充电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