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NE555可以独立改变频率和占空比的电路,有几个二极管的。

楼主(2022-03-14):
这个电路也不知道对不对??

本模块适用范围:

1.用作方波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供实验开发使用。
2.用来产生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波信号。
3.产生可调脉冲供MCU使用。
4.产生可调脉冲,控制相关的电路。
二、简要说明:
1、尺寸:3.1CM*2.2CM
1、主要芯片:NE555;
2、输入电压:5V-15VDC。5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15MA左右;12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35MA左右;

3、输入电流:≥100MA
4、输出幅度:4.2V V-PP至11.4V V-PP.(根据输入电压不同,输出幅度会不一样)
5、ZUI大输出电流:≥15MA(5V供电,V-PP大于50%时),≥35MA(12V供电,V-PP大于50%时)

三 优势特点:
1、输出带LED指示,有没有输出直接明了(低电平时LED量,高电平LED灭,频率比较低时LED闪烁);
2、输出频率范围档次可选,使输出频率更连续可调;
低频档:1Hz~50Hz
中频档:50Hz~1kHz
中高频档:1KHz~10kHz
高频档:10kHz~200kHz

3、输出占空比可以微调,占空比和频率不是分别可调的,调占空比会改变频率;

网友:
如果没记错,这个电路是不可以单独调节占空比和频率,因为充电和放电时的RC不一样了

有需要可以用运放和比较器搭一个PWM发生器,参考TI Application Note: slau508

网友A:
555是满足不了的,找找专业的芯片吧

网友:
一片废电源上的 TL494即可。2个电阻,1个电容,2个可调,

网友:
占空比我记得用电容和电阻就可以调了  我做过 做了一个假的监控灯放车里 晚上一闪一闪像宝马那样
网上有很老的电路 搜一下555电路就能搜到.

楼主:
完全可以啊。。。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是满足不了的,找找专业的芯片吧

的确如此。。。

只能是在一定频率下的,90%的占空比调节

网友B:
单芯片方案,频率占空比可调振荡器

双芯片方案,频率占空比可调振荡器

楼主(2023-03-03):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方案,频率占空比可调振荡器

OK,OK。
大家实验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