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碳膜电位器能长久保存吗

楼主(2022-03-14):
想多买些,也不是很贵,感觉做工啥还不错。。不用放在那里能放个10多年吗。,

网友:
买那么多干啥,将来要用的时候再买不行么???

网友:
10多年后,你还用它吗?

楼主:
用在lm317上很方便啊。。调节电压。

楼主:
好的东西卖完就没了

网友:
装自封袋放好应该没事,不会氧化就行

网友:
没问题啊   我那几个 30多年的收音机  差不多造型的电位器都还好好的

网友:
只要质量过关,放个二三十年都能用。

网友:
不要受潮,否则2年就完...
我的经历....

网友:
应该是不行,一半碳膜都会在结合部位电阻增大

网友:
不行,我买了几个10k 50k的双排电位器,前几天改电源用,发现电压变成了跳崖式变化,测量电阻 阻值也成了非线性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