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电源适配器可以简单改成13.6v的吗

楼主(2022-03-14):
12V电源适配器可以简单改成13.6v的吗
垃圾手电钻配的垃圾充电器 空载测得是13.6V
有个好点的电源适配器12v的能不能简单的最低成本改造一做充电器用

网友:
以前发过帖子,得改变压器,电路也改,很复杂。

网友:
可以改,但电源改充电器很复杂很复杂。。。

充电器和电源控制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一般的电源是没恒流的,充电会一直打隔

网友:
肯定是可以改的

网友:
电源充电是可以充一下,但时间长,电池到饱和电压也不会停充,会把电池充坏。这个要小心。

网友:
基本不可能改。可以改电压,但改成充电器难度很大

网友:
先看电源结构啊  TL431的就简单  找到反馈电阻 改变基准电压就行了  只是改动一点点电压 不需要改变压器

如果不是另外说      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
可以改,也不复杂,就是选电源有要求,最好是选过载限流的电源改,这样就可以恒流限压充电,现在很多新型开关电源都是过载降压限流,这就符合锂电池充电的要求了

网友:
你直接买个自动升降压恒流模块就行,用12v电源供电,给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作为电源用可以改基准就行,如果充电用还是建议买个恒流模块,不然改了电源  电池就成了消耗品了

网友A:
恒流恒压模块,淘宝6元

网友:
普通的开关电源微调电压不难,只需要找到取样反馈电阻微调大小就可以了,但用作充电的话不太好。

网友:
肯定是可以改的,找到431或者光耦附近,根据电压改电阻

网友:
可以改,没有任何问题,也很简单。
但改做充电器,没有恒流,容易损坏

网友:
没有具体电路图,很难说可否简单改。一般而言,电源改充电器简单不了,因为充电器根据被充电的对象不同有不同的要求,像铅酸电池至少3段充电,锂电池为二段充电。这些都有具体的电路来实现,而12V输出的适配器改成13.6V的输出容易,但若要求变成充电器就很难完美了。因为,若没有相关的充电电路,无法实现恒流与转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模块,淘宝6元

可以考虑,但不完全符合充电器的要求。另外还得加个盒子。

网友:
这个不难哦,做个LM358的转灯小板就可以恒流+转灯了。我这个用的12V2A的电源适配器改的,调的空载12.9V限流1.5A。3串应该12.6V,但是我的有保护板,保护板有0.3V压降.我用电流表看了,一直1.5A充电,快充满时我设置的电流150毫安变灯,实际我观察130毫安时红灯变绿灯!

网友:
如果是431+光耦的反馈方式,很容易改,算下431的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去看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