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小时*365天无休息的老长城m9wel5显示器的第N次维修

楼主(2022-03-14):
记不清多少次维修了 在家里用作监控显示器 不关机的 到我手里就不是新的 我第一次维修好像是开不起机换12v鼓包电容 那个时候就发现显示器已经拆过机 换过12v电容了 后来没用多久 又坏了 开不起机我又二次更换5v电容 还有那个背光高压部分供电的电容 然后后来又坏了闪屏 更换了背光灯管上下两组 上次又闪屏 看电路板有虚焊的感觉 于是大面积加焊  这次又坏了 闪屏开不起 除了主电容引脚冒油看不出什么毛病来 更换主电容还不行 于是查了查资料 测量12v和5v电压低 3v 8v左右 然后怀疑前级 把芯片的50v47uf和18uf弄下来 测量 47的已经干涸 10的还剩9 手头没有47的 更换50v100uf 上机 解决问题

网友A:
累死的不冤

网友B:
这松香太难看,洗一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累死的不冤

累成这样也不能让他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松香太难看,洗一洗吧。

没洗板水 不洗

网友C:
拿LCD的机器做监控?太耗电了吧,搞个LED的啊

网友D:
我觉得直接买点固态电容怼上,然后后盖开孔双滚珠风扇装上不用个几年都不好意思开机盖

网友E:
这显示器这辈子值了。能遇到会修理的主人对于物件来说也是一种幸运。京东方的屏幕质量还是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LCD的机器做监控?太耗电了吧,搞个LED的啊

都是用淘汰的显示器 不想买新的 改装的LED也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直接买点固态电容怼上,然后后盖开孔双滚珠风扇装上不用个几年都不好意思开机盖 ...

哈哈 放在室内风扇声音会吵 修一次也能用一段时间 不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显示器这辈子值了。能遇到会修理的主人对于物件来说也是一种幸运。京东方的屏幕质量还是过关啊 ...

哈哈 还没有进垃圾场被拆解

网友F:
这才是正的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才是正的累坏了...

压力大啊

网友:
19的显示器也就100来块钱

网友:
楼猪放过它吧

网友:
你这当监控使用太狠了,把电容给累死了。

网友:
久经烤验的显示器

网友:
现在长城也做显示器了?我还怀疑是做电源最好的(以前),现在的都好像假了!

网友:
单位里长城电脑和显示器的故障率很高,显示器基本都是电源板故障,都懒得修,修领导也不给报销,反正有新机器可以用

网友:
早就应该换成LED灯条了,亮度调低点,还是很耐用的。节约的电费早就平衡成本了。改前灯管40W,改LED后10来W,电源板把高压电路断开,长时间通电也不会有一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