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远程控制办公室的开关?

楼主(2022-03-14):
需要在局域网外面远程控制办公室的开关?最好能单独控制多个开关!
最好能通过网络,非常感谢。

网友:
向日葵插座了解一下

网友:
什么使用场景不说???

网友:
买一个wifi插座就行

网友:
---------看错问题----------删

网友:
只要有网络,啥都好办

网友:
办公室里住个人,一部电话

网友:
易微联wifi开关,我在用

网友:
wifi开关,你值得拥有。。。。。。。。。

网友:
用esp32或者esp8266自己做一个,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平台可以用机智云、贝壳物联之类的就可以

网友:
我买过易控、智家365、小K智能。都是趁便宜时候淘的,智家365感觉最好用。

网友:
炬为电能宝Wifi版可以异地控制3路开关,还可以电能计量

网友:
智能家居里面有wifi插座,如果只是开关灯的话,把开关换成智能的wifi版就可以了,还有另外有通断器,控制火线通断

网友:
打电话给门卫老王让他去开关

网友:
完全可以,摄像头远程控制

网友:
8266 01s模块加继电器杰克马家9元左右,烧录程序找下蛮简单,点灯能添加5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