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12位ADC DIY增强型STC8H3K48S2单片机制作的12864LCD双路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2-03-14):
因为近来得了几个两元便宜的POS机12864屏幕,因此做了一个单路的电压电流容量表,详见上一个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46-1-1.html发表以后,很多朋友要求改成多路的或双路的电压电流表。在网上搜索一下,有20个脚TTSOP20封装的STC8H3K64S2单片机,成本大概是2块5到2块9。价格便宜体积小,算了一下,有5个adc转换脚。做一个双路电压电流表是足够了,余下来的一路ADC可以做一个温度计。于是在网上找NTC温度计的程序,终于找到了,抄下来加建固件里面也能用,加了一个两毛钱的NTC电阻。把温度计加上去,多了一个测温功能,也算超值。

因为原来那一款两寸的12864屏幕已经卖完,我手上还有10块屏幕。在网上找了另外一款1.4寸的POS机12860屏幕。主控同样是7567。而且带背光除了引脚顺序不一样,别的大体相同,驱动程序也是一样。

等不及卖家拆屏幕,就叫他先一公斤发了12个POS机回来,我自己拆屏幕。

机子内有屏幕一块,200毫安充电锂电池一个,3伏备用3032锂电池一个,还有两个专用的芯片,磁头等。几块钱一个价格也算合算,但我主要是用他的这个1.4寸的屏幕。

其中找这个屏幕的资料费了很多心血,但终于还是找到了。
1.4寸的屏幕丝印 FM1721625 CT 6,主控IC7567
管脚排列顺序如下。

找到资料以后就在嘉立创旗下的立创EDA上设计电路打样,免费薅羊毛了。
为了兼容原来那个两寸的LCD屏。一个月有两次免费的打板机会。因此打了两份电路板。嘉立创免费打样的电路板,不给并板,并板就不免费了。因此这个月两次薅羊毛的机会,就打了这两样电路板。

新打的板子阻焊油用了嘉立创紫,样子蛮好看的。
顶面的样子。为了方便坛友,在设计的时候我在1.4寸的板子上用8个引脚引出了LCD脚。手上有7567主控IC的12864屏幕的坛友,可以依照丝印上的标注,直接用杜邦线来连接自己手上的屏幕。直接用这个板子。

背面的样子。

今天板子到货,急急忙忙焊好一个来测试程序。

背面的样子。顶上那个火柴头是NTC测温软件,两毛钱一个,在软件里面加上温度计固件。可以有温度计功能。以手头的18B20测温相比,误差不超过1.5度还可以。

经过多日辛苦地修改测试调试程序。修改调试程序其中的艰辛只能是程序员才能体会。更不要说我一个业余的不能再业余的爱好者来码程序。昨天晚上终于调通了,粗略测试一下,基本上可以用。

相对于单路的固件粗糙。这次改正了上次功率显示只能到100W的BUG。按照电路图上的元件参数。电压量程0~99伏,电流是0~30安。其实改变分压电阻和电流放大倍数,电阻可以调节量程,再重新校准就可以用了。但是量程大了以后。分辨率会变小。
增加了开机版本号显示界面,把我们热爱的数码之家logo放上去。

可以同时显示双路电流电压和容量。按sw1键可以切换下面两行的显示内容,在容量温度时间和功率瓦时之间切换。
显示容量值以及温度时间。

按SW1键后切换。下面两行显示功率以及能量值。

刷好固件以后第1次开机,如果单片机eerom内存里面没有校准数据,就自动进入校准状态。

按SW1键,分别校准第1路电压零点,第1路电压倍数,第1路电流零点,第1路电流倍数;第2路电压零点,第2路电压倍数,第2路电流零点,第2路电流倍数。校准所对应项目时候,应在相应的输入端,输入电流或者电压。调节SW2,SW3上下键设置,使电压电流表显示的数值与实际数值相符。如果正常使用后显示的电压电流有偏差。可以在正常的界面下长按SW1键进入校对程序,重复上面的步骤来校准。

两个不同屏幕大小的电压电流表,实际电路及固件是一样。

对比大小。

电路图如下。只要手上有7567的4线spi 输入的12864屏幕应该都可以用。我在板子上引出来了LCD 8个脚。如果手上有7567的屏幕,把这引脚对应上连接上LCD屏幕应该是能通用的。

电路图如下。

单片机下载时要按照下图来设置,不能搞错。搞错后会运行不正常。单片机的型号主要是stc8H3K系列的程序空间ROM大于32K的都可以。我用这个单片机STC8H3K64S2-TTSOP20型号主要是它便宜,而且程序空间最大,EEROM空间大小可以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随意调节。

PDF文件电路图那就清楚一点。

现在暂时放出固件。等进一步完善好以后,或者很多坛友要求开源的时候,我会可以放上开源源程序。反正都是业余玩玩,不靠这个东西卖钱,只是辛苦大家顶一下帖,点一下赞而已。

嘉立创制版文件1.4寸的。

原来手上有那单路电流电压表屏幕的坛友,可以用下面这2.0寸的屏幕的。

源码如下,期待高手完善。

楼主:
这一楼备用,资料及固件 放上百度网盘共享免MB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1PGKzbNRABOF0AP3bfq7Q
提取码:ize1

第一版的源代码。百度网盘可以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bfhTRPjXeZWqVE4rniX9Q
提取码:hr31

补充内容 (2022-4-21 23:39):
新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_VUpqZqlZh-9e02RJMDuA
提取码:ocx0
新的链接

楼主:
为了方便坛友仿制。我入手200个屏。可以分给你们一些。赚一块钱手续打包费,3元一块,因为那么多屏幕,我也没有时间每个测试,只能抽测,但是抽测大部分都是好的。如果发过去的话有坏的请理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我的闲鱼下单,买5个起售,邮费12元。不靠这东西赚钱。但是总不能亏本。至于电路板,你们就直接去嘉立创注册个账号,每个月免费两次薅羊毛吧。反正制版文件已经发上去了。其他的那些小零件,淘宝10元包邮都有。有人要套件的,你们就自己解决吧,没有时间弄。闲鱼搜索桃源客886。

【闲鱼】https://m.tb.cn/h.fLoPIYw?tk=x5uQ25qEpPz「我在闲鱼发布了【制作双路电压电流表,专用POS机拆机屏幕。可以提供引脚资料以】」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FM1721625CT6这个屏幕之前某垃圾佬店铺有卖,1.5元单价我买了300个。找个合适的屏幕,一次定型2-3种,不用来回折腾这些零碎的屏幕了,我也干过这事,买了几十个POS,发现太浪费时间。
另外你将板与板之间的线改成丝印,做薄点自己划开或者电锯锯开,不开槽拼多少都能过。

网友:
看pos机上面的数字按键,好想做个计算器,但没有多余的按键 做加减乘除

网友:
产能很高,我做了个彩屏的。

网友:
这个很好,先收藏一下,期待开源。我还有几个这样的屏幕不知什么用,这个方案可以。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来又是申精的节奏了。

网友:
会单片机就是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好贴,还是开源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大赞, 上次没买到屏幕,可以分享下屏幕哪里买的不

网友:
真的太强了~

网友:
这个方案可以。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很好,先收藏一下,期待开源。我有几个NT7534芯片的,不知道要不要改。

网友:
这帖子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