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近拆了几个电源,有台达1300w,750w,有安钛克bp550plus

楼主(2022-03-15):
最近拆了几个电源,有台达1300w,750w,有安钛克bp550plus,台达全是多路设计,按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不过还好单路足够大,带一般的显卡肯定没问题,1300的原来就是带两个1080ti的。
1、台达1300W
铭牌号DPS1300AB-5A,惠普的暗影精灵 omen x900 296的拆机电源。接口极为丰富,6pin,8pin带了一大把,但主板线无-12v线,还好板子上有,自己接了根出来,要不我的古董机用不了。。。这个按ebuy上的图是80级别是白金的,不知道为啥这个标签不一样。。。大概查了下资料,这款机子好像国内不多,估计太贵了吧,17年售价30000+。

2、台达750W(1)
铭牌号DPS750AB-40D ,惠普暗影精灵6台式机的原装电源,挂的酷冷至尊的标,实际是台达代工的。接口很匮乏,无大4D,有3sata。这个没拆,之前论坛有朋友拆过DPS750AB-40C,这两个一样的。借一下图。到手即拆,台达给惠普代工的750W白金电源(DPS-750AB-40C)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3、台达750W(2)
铭牌号DPS750AB-40B,这个只贴的台达的标,不知道在什么机子上用的,接口还算够用,有大4D,4sata。

4、安钛克BP550PLUS(半模组)
这个没啥可说的的了, 古董机原配。

最后上下古董机,有wifi天线的是E3 1230v2+m5f,拆的就剩框架的是I7 2600k+P8Z68 V/GEN

网友A:
不少神器啊,顶一下

网友:
拆机辛苦,谢谢分享!图片挺清晰。

网友:
我的老机也是安钛克BP550PLUS电源,东子家买的

网友:
换显卡还能战10年

网友B:
YL悦伦风扇,这个拉黑,台达航嘉很喜欢用

09年的航嘉冷静王,和15年的台达NX350,都是中段某个转速区间有嗒嗒声,不容易发现,网上仅有零星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B:
YL悦伦风扇,这个拉黑,台达航嘉很喜欢用

09年的航嘉冷静王,和15年的台达NX350,都是中段某个转速区间有 ...

放错图了,750w的是YL的,1300的是dc brushless的,把图更新了下

网友C:
安胎客对比太大就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神器啊,顶一下

楼主电源百分之80效率认证不错,建议楼主换5700g等低功耗核显套装。可惜灯光版电脑风扇无刷电机效率过低,2相十字绕组不足百分之60最大效率,AVC台达Nidec风扇单相十字无刷电机好点,双滚珠轴承峰值效率百分之60以上,绕组发热小,低铁损好的铁芯可以改钕铁硼转子,进一步提高电机效率。

网友:
我也有个长的像图1的1000w惠普电源,但不知道启动端口是哪个,板子上绿线头明显不是,用表测量了18pin的接口几遍,也找看到待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胎客对比太大就不是一个档次

这个安钛克也是台达代工的,给的少用料省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安钛克也是台达代工的,给的少用料省一点而已

听说是,但是我瞅了半天电路板也没看到有台达的标志,背面没看

网友:
1300w那款我也有几个,非常好用。

网友:
也曾拆过一些ATX电源,有台达、康舒、长城、航嘉、金和田、全汉及其他杂牌,管他什么用料、效率,最后一概以示波器验收为准。名牌产品不一定纹波低,尤其是一些主动PFC电源,反而输出纹波相当大,对机械硬盘寿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