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花一分钱,彻底解决九阳电压力锅“放响屁”漏气问题,

楼主(2022-03-15):
九阳的电压力锅用了几个月就经常红色安全眼升不上来,或者升上来后一两分钟突然放响屁,煮粥的话还把粥喷得一地。
售后换了个密封圈,能用2,3个月又,不行了。
换了原配的汤锅还是会放屁,非常响。
看来售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总不能3个月找个密封圈。
只能靠自己了,打开锅发现是盖子下边的扣锁磨损,密封圈的虚位太大了。
拆开,发热盘把原来的垫子锤高2,3MM就可以了。
也可以加两个小垫子,更简单了。

修好后百度了一下,发现非常多这样的现象,很多人还修不好。
当然最好方法是换掉磨损的锅内套,但这样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加垫片不行? 它这设计原来螺丝不是扭紧的?  依靠弹性垫片和内钢套连接?

网友:
九阳只会做豆浆机,这明显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垫片不行? 它这设计原来螺丝不是扭紧的?  依靠弹性垫片和内钢套连接? ...

应该是增加了内锅的高度,这样密封圈就不漏气了。

网友:
你这花的是工钱和脑细胞

网友:
开锅发现是盖子下边的扣锁磨损?
区区几个月就磨损,真的是:铁杵磨成针。

网友B:
垫高了电热板和锅胆,会导致压力保险开关行程加长,会不会过压爆锅了?如果没有压力保险开关的话倒是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高了电热板和锅胆,会导致压力保险开关行程加长,会不会过压爆锅了?如果没有压力保险开关的话倒是不成问 ...

只是整体垫高发热盘。
当然,你在图片一那个磨损的扣位地方用AB股贴片长不锈钢片也能解决问题。
最安全是换新的,不要这牌子了。

网友C:
我经常这样干,没关系的

网友:
我的美的电压力锅去年才买了几个月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我的电压力锅时好时坏,有时候加热一会儿,就不加热,面板啥都不显示了。有时候又是好的,什么原因?温控测量,貌似是好的。

网友:
有的电压力锅底部有温度开关,压力开关,这个方法就不适合了。

网友:
最近我家也偶尔有这种现象,不知道啥问题。也是九阳的。如果在压力上来之前,自己放一点气,就没问题,如果一直不放气,就容易这样。

网友(2023-02-21):
美的的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九阳的有这个问题,看来是设计质量问题。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这样干,没关系的

这样增高之后需要重新调节压力开关吗

网友:
电饭锅放屁,会臭不?

网友:
说实在的,开始没有看明白,看了后面的跟帖,才有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