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那种led的电源方案寿命最长

楼主(2022-03-15):
家里二楼上要装个灯...如果坏了,换灯就要搭两层梯子,打算弄一个至少能保5年的灯。。。。灯板打算用首尔的5630,带齐纳管,坏几个灯珠也不用换,最多暗一点。10w左右功率即可

但是电源方案呢,弄个明纬的固然好,前阵淘了几个二手明纬灌胶led驱动,拆开一看生产日期是2013年,还是杠杠的,感觉再战五年也没问题。
但是明纬的都是又大又重,这个灯功率也不大,实在不行用阻容???听说阻容的虽然low,但是寿命还挺长。可是没有靠谱的元件啊,现在的元件质量.....
大伙说说,咋办

网友A:
1. 二楼用并联的灯条,坏了1个,还其他灯条可以亮,减少搭架换灯的几率。

2. 换个思路,把驱动电源按在一楼方便更换的地方,然后电源线是从一楼直通到二楼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二楼用并联的灯条,坏了1个,还其他灯条可以亮,减少搭架换灯的几率。

2. 换个思路,把驱动电源按在一 ...

第二个甚和我心~~~只是,电线外露有点丑...我再想想

网友:
用软电线上面做个钩子。
用晾衣架把灯挂在房顶钩子上(或者垂下来的绳子钩子),坏了钩下来换灯泡,球泡最方便

网友B:
比如买36W的灯,调成18W的用,然后再把灯条并接一路一样的上去,这样灯条得到的功率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驱动板只用了原来的一半功率,在稍微适当的给输入滤波并联个电容,有壳子去掉壳子增强散热,输出滤波电容换成450V的大于原容量的。

我这样改厨房灯,好多年了,效果很好。

功率降低一半,可见亮度下降,再并一条灯条上去,亮度又提升了一些,但功率没提升;血赚。

网友:
楼上的方法就很好

网友C:
二楼阳台的灯,到最后还是换回白炽灯

1、led外壳大部分是塑料,经不起日晒雨淋,塑料外壳三几年就老化,蚊虫进入断路烧毁,架空高,长梯子还得借
2、白炽灯虽然功耗高,但是在我家阳台使用情况就是灯亮的次数多,时间少,耗电可以忽略
3、节能灯和led灯电子元件多,电容寿命堪忧,频繁开关容易挂
4、现在换上的白炽灯就是老屋阳台拆下来的,印象中十多年没换过

网友:
LED的使用寿命想延长,就是温度控制,也就是尽量使LED最大功率在标称功率的2/3以内,然后尽量大的散热面积或主动散热,优质的恒流电路,这样用个5年以上一点儿问题没有,阻容限流的不好,很容易损坏,就是不坏,电容也很难买到优质的,一般的CBB电容的容量下降很快的

网友:
用12V的防水灯串,多接一些,电源用老式12V变压器降压到11V左右运行,或者电源放在方便更换的地方。
电压降低后发热小,LED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
一、还是航天飞机的方案,灯管两串两并,怎么坏都没事;
二、驱动电源用直流,转换器就在开关盒内,嫌大的话可以安两个连体的开关盒,坏了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买36W的灯,调成18W的用,然后再把灯条并接一路一样的上去,这样灯条得到的功率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

优秀啊。

网友:
如果是楼梯、阳台照明,可以用白炽灯的,只是现在的白炽灯质量…… 没几个好的,寿命不长。我的房子里一二楼楼梯灯设计就是用的2个白炽灯串联使用,每个灯泡只有120V电压,用2个60W灯泡串联使用,亮度还是不够 100W的感觉才够用,后来发现楼梯中间转角平台上用一个灯也行,现在就一直用的一个10W LED灯…… 一般一个LED可以用5年左右吧,楼梯就是开关次数多,实际的照明小时数很少的

网友:
用螺口的LED灯,设计一个长杆,加上可以抱紧led灯的爪子,转动长杆就可以换灯了

网友:
用三段式开关,多按几个灯,保你五年

网友:
看着我说的复杂,实际操作很简单。

买那种双色温可调的灯板,品牌要大一点的,最好铝基板的,然后把功率调低一半,把两组灯条并到一起,即可。要是觉得色温太低了,可以间隔着把第色温的灯珠换掉几个,就可以随自己的意调整色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二楼用并联的灯条,坏了1个,还其他灯条可以亮,减少搭架换灯的几率。

2. 换个思路,把驱动电源按在一 ...

我也支持你的观点。只是人家不想用灯条,不过,灯条的电源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甚和我心~~~只是,电线外露有点丑...我再想想

线槽也不贵,为何担心电线外露。

网友:
可以试试淘宝买大功率的灯壳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阳台的灯,到最后还是换回白炽灯

1、led外壳大部分是塑料,经不起日晒雨淋,塑料外壳三几年就老化,蚊 ...

真是多虑了。影响LED灯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发热是电流。挑好的铝基板的灯保证足够散热;再将驱动中的设定电流的电阻改一下,将输出电流降低一半或至原来的三分之二,里面的通风条件再改善一些,灯的寿命达到5年以上一点问题也没有。至于塑料老化的问题,可以在灯上面加一个铝金属罩,既防日晒又起到反光效果。

网友:
只要摸摸外壳温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