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惊魂一刻!切割片断裂 工人脸被切出10厘米裂口!!!!!!

楼主(2022-03-15):
安徽网

发布时间: 2020-01-12 19:57
安徽网官方帐号
关注
据中安在线讯 近日,合肥市滨湖新区一工人在切割作业时遭遇切割片断裂,脸部被迸裂的切片斜切出一道10厘米的伤口,并有多处神经和血管断裂,血肉模糊。记者从合肥市滨湖医院了解到,通过紧急施救目前已经为这名工人成功修复了面部。

这名工人今年50多岁,7日早晨8点在进行切割作业时未佩戴防护面具,不料切割片突然迸裂并打到其面部,导致其左半脸被斜切出一道10厘米长的伤口。"颌面部严重切割伤,从左下唇颊部到左面部,严重裂伤,左下唇颏部至口内也有两处明显的贯穿伤。"合肥市滨湖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陈晓阳仔细查看病人伤情后紧急组织手术,手术室、麻醉科密切配合。

由于还有多处神经和血管严重断裂,整个手术里里外外缝合了上百针,才让患者的面貌得以复原。经过3 个半小时的紧张手术,当天中午,这名工人才安返病房。

陈晓阳表示,工人作业时面部损伤并不少见,但如此严重的切割伤他还是第一次碰到,好在抢救及时,患者的面部容颜得以复原。他也提醒,在进行切割作业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避免误伤。(费秦茹 记者 王佳)

网友:
正常操作不必感到恐慌,不违章切割片没那么容易崩裂。切割时用力均匀顺其自然切割移动,切不开再大力也不行,超过锯片承受力就会有危险。切割物件一定要固定住防止位移。不熟悉的工具使用前一定要详细了解说明及注意事项。

网友:
每次用角磨机我都恨不得找个头盔戴上,连我娃都被我教育的知道角磨机是家里最危险的电动工具

网友:
我见过的工地, 角磨机基本上都拆了护罩,从来没有见过戴面罩的!

网友:
我对无齿锯有先天恐惧感

网友:
有护罩,正常情况下,离心力飞出也不会砸到脸上,除非火星飞出方向对着脸………

网友A:
7日早晨8点在进行切割作业时未佩戴防护面具
这个是重点,命要紧。

网友B:
网上看过一张图片就是切割片破裂,一个断片插在面罩上,离眼睛就1厘米不到,如果不带面罩就完了,所以,用角磨机还是带个面罩为好,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日早晨8点在进行切割作业时未佩戴防护面具
这个是重点,命要紧。

这个很少带防护面罩的。一般操作都只戴口罩和护目镜。你楼上可能猜对了,拆了角磨机上的护罩。因为有时候护罩会挡住你的视线,或者一些狭窄空间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过一张图片就是切割片破裂,一个断片插在面罩上,离眼睛就1厘米不到,如果不带面罩就完了,所以,用 ...

11111111111111

网友:
一定要护罩护罩护罩,我都碰到过好几次危险情况了,都是护罩保护了我

网友:
这新闻太粗糙了,仿佛切割片自己会飞,也没讲切割片防护罩是否在正常位置。总之是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正确使用下,切割片不会断裂;操作有误切割片断裂时也有运动方向,要注意避开这个方向,就好比用刀时应躲开刀具刃口的运动方向。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个链锯怼脸上的

网友C:
你老人家不是要将手电钻变角磨机、、、、吗?

网友:
安全无小事,警钟应长鸣!!!

网友: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路上骑个电瓶车疯跑的都是疲于奔命之人。越没钱越忙,规则对于 他就是束缚。命不值钱。幸福生活就是当下,不珍惜就是毁灭

网友D:
快把你那个转接头扔掉吧,或者把你的电钻固定到台面上当个座机吧

网友:
还有不少人角磨机装木工锯片使用的。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老人家不是要将手电钻变角磨机、、、、吗?

早就在用了,因为速度很慢,经常卡住也不会盘碎,由于电钻夹头夹不紧,所以卡住就会打滑,也比较安全。如果是角磨机那么高速卡住,盘片估计要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把你那个转接头扔掉吧,或者把你的电钻固定到台面上当个座机吧

早就在用了,因为速度很慢,经常卡住也不会盘碎,由于电钻夹头夹不紧,所以卡住就会打滑,也比较安全。如果是角磨机那么高速卡住,盘片估计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