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无人机的电池,还好没炸,不过也快了

楼主(2022-03-15):
如题,还想问下是标准的锂电池,还是什么动力锂电池的。买个新的太贵了,想买个电芯回来自己组装。

网友A:
动力电芯,网上大把,各种尺寸都有

网友B:
这种软包即便炸了威力也不大

网友C:
电池种类可别买错了,这个肯定是动力电池的,换容量型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就算能飞起来也是很容易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芯,网上大把,各种尺寸都有

能指条明路吗?比如那里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包即便炸了威力也不大

关键存不住电了,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种类可别买错了,这个肯定是动力电池的,换容量型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就算能飞起来也是很容易鼓包的 ...

所以要研究类似的。就换电芯。主控板还用。

网友:
搭车问一下飞米的无人机电芯好换不?
前次出去玩,我一般是电量到30%返航,那天在一个湖边,飞了一会电量40%我就返航了,到达眼前的时候显示电量35%,然后感觉到飞机在自动降落,很快降落在地上,然后看屏幕,显示电量为0,点开电池看到一个电芯显示损坏,然后很快就自动关机了,如果那天不是40%提前返航,飞机就落湖里去了。
现在将这个电池充满后,飞行中途该电芯电压比;另两个要低,而且电流大的时候电芯电压更低,应该随时有炸鸡的危险,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池能不能换电芯,买个新电池太贵了。

网友:
这个我们通常不叫动力电芯,算高倍率电芯,一般要20C放电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