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无人机电池是否可以自己组装

楼主(2022-03-15):
如题,家里的无人机好久没用了,电池怀孕了,想自己给换个芯。不知道什么电芯。有说这个是动力电池的。自己换不了,麻烦大神们赐教。不然整机就是个废品了。电池比机器贵。

网友A:
看能不能找到说明书上面有关电池得部份说明. 看是什么电池. 如果没有可以问下工厂, 有机器编号通常客服会告诉你一些信息

网友: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拿着电池去电子市场问看能不能找到相同电池毕竟这些商场得人是比较专业得 您參考一下嘍

网友B:
这个电池包是7.2V两串聚合物动力电池包,两线红色插头是充电口,三线白色插头是平稳充口。

测量好单个电池包长、宽、厚,再去网上对照购买,尽量购买动力聚合物电池芯,倍率25C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包是7.2V两串聚合物动力电池包,两线红色插头是充电口,三线白色插头是平稳充口。

测量好单个电池 ...

好的。感谢。这个电池是真的那个么贵吗?要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找到说明书上面有关电池得部份说明. 看是什么电池. 如果没有可以问下工厂, 有机器编号通常客服会告 ...

说明书早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这个电池是真的那个么贵吗?要100多。

25CC放电的电池的确不便宜

网友:
直接搜索航模电池  2S 4S

网友:
玩具航模电池,小体积的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