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又出现新问题,大佬帮忙 U盘量产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22-03-15):
昨天根据各位大神指导,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632&page=1#pid12016113已经找到了有我闪存的量产工具,但是新问题出来了,根据网上教程量产,

出现提示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现在应该怎么搞。。求指导....

第一次打开还能识别出来我的闪存,量产失败后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A:
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了。

怎么弄?

网友:
全部自动试试,把选择的都取消掉,ISP啥的

网友B:
prescan去勾,low改high,DBF那里选tsop,select isp的勾取掉

网友C:
你试一下这个,我的u盘最后这个修好的!另外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这个,我的u盘最后这个修好的!另外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里面有好多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scan去勾,low改high,DBF那里选tsop,select isp的勾取掉

不行。。。

网友C:
SMI MPTool REPACK 不是来自生产程序的原始发行版,而是从官方定制实用程序组装起来进行恢复。给你分享了你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I MPTool REPACK 不是来自生产程序的原始发行版,而是从官方定制实用程序组装起来进行恢复。给你分享了 ...

我按楼上的参数试了下,你这个下载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I MPTool REPACK 不是来自生产程序的原始发行版,而是从官方定制实用程序组装起来进行恢复。给你分享了 ...

你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要怎么设置,

默认,我记得我就改了一下厂商信息,其他都没动, 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我记得我就改了一下厂商信息,其他都没动, 闪存不用指定,lsp不用指定。自动就可以 ...

报错了。。。

网友:
坏块太多了!

楼主:
那就是没救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救了吧。。。

capacity setting
bad block 设置大一点,不过这样容量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pacity setting
bad block 设置大一点,

好的,我立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pacity setting
bad block 设置大一点,不过这样容量会小很多!

原来是44我改到100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