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再修老君威-后视镜转向灯故障

楼主(2022-03-15):
十年老车了,啥毛病都有,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欧洲车真是一点都不省心啊。
前几天修了6碟CD故障,昨天又来修后视镜转向灯问题,这灯不亮有半年时间了,一直懒得修,拖到现在才弄。

开始认为应该是某个LED烧了导致全部不亮,看TB一个灯也就五六十,都不舍得掏钱买,心想也不是什么新车好车了,换几个LED灯珠算了。
那就拆吧!看了网上拆卸教程,直接捅螺丝刀子撬。

废了不少力气,网上拆都这么容易,自己拆还是费了好大劲,又怕撬坏。

终于开了,我晕,这成色,这灰尘,全满上了。还撬掉了一个小扣,应该不影响

盖子的卡扣没掉。

继续把灯条拆下来,也是卡扣式。

这灰尘里里外外全糊上。还粘得很牢固。

2510-3P端子,2.54间距,扣得很严实,拔出来相当费劲,链接脚都氧化发黑严重了。

这边也是发黑氧化严重,接触不良也很大可能。

果然,拿回工作台12V通电一看,灯珠好的。
排除了灯珠问题,估计就是引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了
拿万用表测量车的端子线,打开双闪时果然有12V跳动,真是接触不良。

随便找个2.54的端子,把插座的针脚四边都刮了刮,去掉黑色氧化层。

插上端子线,考虑到这引脚氧化是因为水汽和灰尘引起的,拿黄胶封上,来个密封处理。

这胶不容易干,放了几个小时,有点干了,还达不到硬化时间。
快下班了,赶紧弄吧,天黑不好弄,让胶在车上慢慢硬化

剪掉原车氧化的端子,直接扔了。

剥线,这线有点硬,铜丝也够粗。过几A电流没问题的。
这LED才六十多mA电流,拿这么粗的铜丝线干嘛呢。车这么重是因为材料够粗吗?

正负极拧上,套上两层热缩套,灯条除了一下尘,这反差挺大的。
不除尘了,就这样吧。

打开双闪,正常闪烁。可以了,又省钱了。

合上外壳,完美,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
好在没在TB买灯条,买回来又不是灯条问题,还浪费钱。
修这个车修烦了,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少,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响。
今年努力赚钱买多台车。

网友A:
线芯比较粗是为了抗拉

网友B:
打2点704上去,防水,

网友C:
就喜欢这样爱捣鼓的人,这是一种钻研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这样爱捣鼓的人,这是一种钻研的精神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2点704上去,防水,

本来也想打704,胶很久没用都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芯比较粗是为了抗拉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别克不是欧洲车,美系的。我的2011凯越也是缝缝补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克不是欧洲车,美系的。我的2011凯越也是缝缝补补,哈哈

听说我哪个君威,当年是跟欧宝有款车一模一样,换了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克不是欧洲车,美系的。我的2011凯越也是缝缝补补,哈哈

凯越也不是美系的,而是韩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克不是欧洲车,美系的。我的2011凯越也是缝缝补补,哈哈

这个君威还真是欧洲车,用的是欧宝的平台和技术。至于你的凯越,这个是彻头彻尾的韩系,用的是韩国大宇的全套东西,除了车标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

网友E:
能人啊,我一般打点WD40就可以了,大部分接触不良都能解决且后续很长时间不会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人啊,我一般打点WD40就可以了,大部分接触不良都能解决且后续很长时间不会再发。 ...

对哦,没想到用WD40

网友:
君威有人在高速开到200,交警问他开多快,他说最多也就一百4、5吧

网友F:
进排气电磁阀坏过吗? 这个也是通病哦,还有个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线圈 我的一个都没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排气电磁阀坏过吗? 这个也是通病哦,还有个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线圈 我的一个都没跑掉 ...

都一样,进排气电磁阀我自己都换了两三次了,空压机换过一次,前后氧传感器换过一次,油泵换过一次,底盘三角臂,稳定杆,减震等等等,都搞了至少一次,搞得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克不是欧洲车,美系的。我的2011凯越也是缝缝补补,哈哈

这代君威,欧宝出品,在欧洲叫欧宝英速亚,在中国叫别克君威,纯正的欧洲车血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排气电磁阀坏过吗? 这个也是通病哦,还有个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线圈 我的一个都没跑掉 ...

你说的这两个我换过,我还换过后备箱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一样,进排气电磁阀我自己都换了两三次了,空压机换过一次,前后氧传感器换过一次,油泵换过一次,底盘 ...

你这坏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