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杂牌电视,灰屏,开壳这是个熊猫屏315

楼主(2022-03-15):
维修个杂牌电视,灰屏,开壳这是个熊猫屏315,测量上屏电压12伏,VGH31伏,VGL一6.3伏,3.3伏,1.8伏正常怀疑屏断线了,找资看看能不能飞线解决
按这个测量测量cof上的电压,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反复检查,终于用放大镜找到了故障点,至此彻底放弃!

楼主:
屏的尺寸不大,单手提边板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放大也看不清

楼主:
一手拍照,一手放大镜,镜头镜头也没擦

网友:
不修了吗?反正不修了,不试试撕耳朵?